[音响] 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9-03-10):
本人是个小白,只是喜欢而已,近来由于功放电位器接触不良,找到了这个东西,请问大神这里的电位器是什么牌,可以有功放上吗?

楼主:
第一张图片不是,发帖时系统提示有一个附件没用上,我以为还有一张图片没上传,就点了。

网友A:
阻值相近,安装尺寸吻合就可以了。虽然电位器有指数型,对数型,线性等分类,但用得最多的还是线性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相近,安装尺寸吻合就可以了。虽然电位器有指数型,对数型,线性等分类,但用得最多的还是线性的那种。 ...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是啥设备

网友B:
按字面意思是:数字混音处理设备,调音,混音类的,,的厅酒吧舞台可能用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字面意思是:数字混音处理设备,调音,混音类的,,的厅酒吧舞台可能用得到吧 ...

坏了,通电后指示灯闪亮熄灭。

楼主(2019-12-12):
还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
KTV用的前级效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