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到的的各种电路板 不知道怎么供电的可以用这种方法

楼主(2019-03-10):
可以尝试在标准接口比如USB供电,原来是输出的接口有时也能当作输入接口用,方法是用USB公对公线与手机充电器连接,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实在找不到电源接口的话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A:
楼主是标准的一窍不通,并且语文很差。

网友:
看了3遍,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的语文水平没救了

网友:
体育老师上课了

网友:
楼主想说,不知道如何供电的东西,如果上面有USB接口,就通过USB接口的电源给这个东西供电
尽管有时USB是作为输出接口的,但是这样供电,也能让这个东西正常工作
是这意思不?
数学老师下课了

网友B:
我以前用过这个方法,一个手机电池座充带USB输出,从USB反向供电(从输出口用USB公对公线输入5V)也能正常使用,因为USB和电池充电电路的供电都是挂在充电器里的5V供电电路上的。如果设备中的电路和USB都是共用一个5V供电电路的,那就可以从USB输出口向设备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这个方法,一个手机电池座充带USB输出,从USB反向供电(从输出口用USB公对公线输入5V)也能正常 ...

感觉你和楼主说话方式是同一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标准的一窍不通,并且语文很差。

就象文言文,要学会断句才能理解(应该是猜测)楼主的意思。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