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烧了的原件叫啥名字?

楼主(2019-03-10):
电水壶的地板自动冒烟了, 一开拆是这玩意儿烧掉了, 哪位大佬知道这叫啥原件啊? 准备买个自己换了.

楼主:
蓝色的那个原件

网友:
压敏电阻,470V的,板上的丝印是这样写着呢

网友:
压敏电阻。拆去不用也可以的

网友: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的。

楼主:
好, 感谢楼上的老铁!

网友:
压敏电阻,电压不稳引起的,去掉应该也行吧

楼主:
这地儿电压确实不稳, x宝买了几个备用``

网友(2020-07-15):
压敏电阻罢了,不过做工有点差,还是买新的水壶算了

网友:
压敏电阻,这东西烧了保险一起挂的,不过没有看到有保险

网友:
直接连上就行

网友:
压敏电阻,可以直接去掉。。当然换了也可以。。

网友:
还真没看到保险,这个水壶,还是配个空开来用吧,万一把电线都烧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