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悲催的拆机,华为手机换外屏失败,难度系数9.0

楼主(2019-03-10):
手机外屏摔坏了 华为novA青春版
以为自己能换外屏玻璃就网购了换机屏 又细看了换屏过程可结局是悲催的 碎了完全碎了

拆机的过程还是顺利的

拆屏的难度急剧上升撬屏的过程中用力过大 感觉不对上机一试废了

拆下来的屏全碎了

劝告大家换屏就不要只换外屏玻璃了难度太大没有专业设备和技术还是算了吧

网友:
费了多少钱?

网友A:
加热 铜丝弄啊 硬来能不碎吗?

网友:
还是买个带框的屏幕换得快,要是只换那外玻璃,那是相当要技术的啦,没有设备,很给成功啦

网友:
还是买屏幕总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 铜丝弄啊 硬来能不碎吗?

能不加热吗加热后拆的依然不行 那个屏太薄了一撬一压就坏了

楼主:
外屏玻璃没用上30   又下单买了总成 一百 还没到货

网友:
现在全贴合的屏幕不好管,直接换总成吧

网友:
开玩笑了,换外屏要一整套专业设备

网友:
有几块外屏坏了的华为P6屏幕,开始还想着换外屏,后来在网上看了几次换外屏的视频,没有悬念的放弃了:换外屏业余的只能看看。。。

网友:
看起来不容易成功,我也有想法,一直没动手

网友:
换外屏确实不容易,用刀片开机对我来说简直太恐怖,习惯用博塑料片,
换外屏最好有加热台加钢丝,自己感觉难点在 没有除泡机和真空机 估计会有气泡,

网友:
网上叫人换,自己换外屏就算成功也一堆问题

网友:
楼主勇气可加。换外屏需要专业设备,除了设备,还有经验,分离外屏需要特别小心,不同机型显示排线位置不一样。分离了还要压屏,压屏还需要真空机,不然不贴合,而且还可能用不了。没有设备没有经验不要自己换。有经验的师傅也会偶尔弄坏。

网友:
不都ptc加热慢拆下来的吗

网友:
不如先不弄,找个配置低一些的旧手机应急,把需要修的手机带到修理店,花点钱找人换。

网友:
贴合屏幕不适合diy换,需要专业设备。楼主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2019-07-05):
你这是总成在拆的过程中就废了,更别说后面的分离面板,除胶,合了,后面难度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加热吗加热后拆的依然不行 那个屏太薄了一撬一压就坏了

那个不是撬开的哦,是要在外玻璃那加热,然后用很细但韧性很好的金属丝慢慢去把胶割开。
割开以后还要除胶,然后再贴合在新的外玻璃上

反正,自己在家弄,就算有工具,没有整套的设备是也是搞不定的,特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