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930F+ 四位半万用表7129芯片,线性极差,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10):
DT930F+ ,线性非常不好,用AD584基准测试,档位20V, 测量2.5,5.0,7.5,10.0,基准电压,调电位器把10V测量调准了之后,测量2.5,5.0,7.5,误差大的离谱,最后两位全不对!无论把哪一个结果调准了,其它都会偏的离谱!
更换过积分电容,基准电容,TL062都无效,把另一台相同芯片的万用表,把芯片换到930F+上,也没有效果。
实在找不出原因,排阻用的是TC1776B。

网友:
一般以最小档柆调整的吧?别的档位以分压电阻的精度来保证的。既然用了精密排阻,这个应该有保证的。

网友A:
很多年前用过这表,我依稀记得7129的表必须先校准200mV才行!!!

网友:
斑马线坑了

网友:
排阻坏了,把坏的排阻给我,我给你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用过这表,我依稀记得7129的表必须先校准200mV才行!!!

我没有毫伏级的基准电压源,怎么测200毫伏档呢?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在20v档位测的吧,这个和分压阻排没关系,换芯片后有没有清洗电路板?可能漏电清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在20v档位测的吧,这个和分压阻排没关系,换芯片后有没有清洗电路板?可能漏电清洗下 ...

换芯片之前就有这个问题,换了芯片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芯片直接焊在板子上,后来换芯片加了个IC插座,为了以后更换方便!洗板水清洗了板子,晒了半天,放暖气片上烤了半天!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芯片之前就有这个问题,换了芯片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芯片直接焊在板子上,后来换芯片加了个IC插座,为了 ...

积分电容也换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换排阻看看,这种排阻一般只是筛选过的金膜电阻简单的封装在一起,时间长了很难保证一致性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芯片之前就有这个问题,换了芯片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芯片直接焊在板子上,后来换芯片加了个IC插座,为了 ...

还是怀疑积分电容有问题,你在2.5v校准后,5v,7.5v,10v,值分别是多少?说具体点。是不是偏小?
你那积分电容有把握不是假货?一定要聚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怀疑积分电容有问题,你在2.5v校准后,5v,7.5v,10v,值分别是多少?说具体点。是不是偏小?
你那积 ...

论坛里推荐的,品质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推荐的,品质很好的!

你怎么确认好的?基准连到输入读数是10000,9999?
另外一般7129的积分电容在0.1uf左右,你这个0.22uf,对应的积分电阻是多少?

网友:
量程打到200mV档,只接红表笔,表笔与7129的34脚短路,看读数是多少,9990以下换积分电容

网友:
明显还是积分电容漏电!你把两个相同的,现在使用的同型号电容串联起来试一试,如果线性有所好转,则可确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9-04-12):
线性差,换电容,积分电容0.1uf,参考电容换1uf试试。
档位之间差,才换排阻
你这算啥,我好几个表,都换不了200khz晶振,这个才没头绪呢

网友C:
昨天看了pdf资料,可能是积分电阻偏大,pdf上说积分电阻偏大,会导致线性不好。
还有就是说用美信芯片,要做相位补偿,具体我不是很懂了,你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看了pdf资料,可能是积分电阻偏大,pdf上说积分电阻偏大,会导致线性不好。
还有就是说用美信芯片,要 ...

积分电阻更换过  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积分电阻更换过  没有效果!

pdf上说,积分电阻太小会影响线性,原来应该是150k,建议换200k到270k试试,或者到300k理论最大值是400k,但是300k以上,容易受到噪声影响,会跳了,如果改了100k晶振,建议配200k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积分电阻更换过  没有效果!

积分电容,你换的是0.22uf,这是什么道理?
按理说,你应该换0.1uf才对
就算是换了0.22uf,那应该先自检一下,看看是否合适啊
如果不合适,还导致了线性差,那你何苦换这个积分电容?不如换回去,弄不好比这个换过积分电容的时候线性还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