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的16.8v电钻电池保护板坏了

楼主(2019-03-10):
有推荐好点保护板吗,从那买。对这不太懂

网友A:
四串的保护板某宝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串的保护板某宝多得是

不知那种保护比较好,推荐下

网友B:
搭车求问,这几天都在某宝上研究电池保护板,一般都是充放保护带均衡的,可是为毛每个卖家说明里面都有注明不能用于电动工具之类的话,问客服也都说不能。究竟是真不能还是在规避啥问题?

网友:
保护板除了原装的也没什么大牌厂家  找个评价好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求问,这几天都在某宝上研究电池保护板,一般都是充放保护带均衡的,可是为毛每个卖家说明里面都有注明 ...

电动工具瞬间电流大,烧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动工具瞬间电流大,烧管子,

那些都是标20A甚至25A的,还不够吗。要么就是虚标?

网友:
看看这个,【QSKJ 广州秦师科技 专业 DC DC 电源模块】,復·制这段描述¥FTXebw37CcN¥后咑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些都是标20A甚至25A的,还不够吗。要么就是虚标?

电动工具的电机启动电流大,很可能超过25安,用这类保护板倒不一定会烧坏,但启动不了电动工具,现象是动一下就停了。电动工具的保护板需要延时保护,以避开启动时的大电流。这类非电动工具用的保护板也可以改造一下用于电动工具,当然,增加延时功能我没这个能耐,我一般是给采样电阻上再并一个电阻,实际上是加大了保护电流,用着还行,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动工具的电机启动电流大,很可能超过25安,用这类保护板倒不一定会烧坏,但启动不了电动工具,现象是动 ...

请看我的四串带均衡保护板,在原来的2个5毫欧采样电阻上,又各自并了一个5毫欧电阻,解决了启动问题。

网友(2019-06-24):
买了没啊 同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看我的四串带均衡保护板,在原来的2个5毫欧采样电阻上,又各自并了一个5毫欧电阻,解决了启动问题。
...

高手,能开个贴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看我的四串带均衡保护板,在原来的2个5毫欧采样电阻上,又各自并了一个5毫欧电阻,解决了启动问题。
...

我也想试试,40A以上大电流保护板价格是20A两倍以上,真能抗住那也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