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普彩PC-P07定时器拆试

楼主(2019-03-10):
普彩PC-P07定时器包装盒

产品参数

详细使用说明都在这里

上面

侧面标签

底面型号

两颗三角口螺丝

前面卡扣连接

开壳

插脚焊线

电路小板

继电器

无字单片机吧

阻容供电

LED数码管

按键等

背板无元件

上电跑马灯式的一周

待机0.2W左右

设置5分钟试试

功耗0.5W左右

剩余一分钟

定时结束,LED数码管熄灭,功耗0.2W。

网友A:
谢谢分享。。。。先占楼围观。我用单片机折腾了一只,可惜外观对不起观众,不敢发贴。

网友:
倒计时的适合电瓶车充电等场合

网友B:
除了分钟,还能设秒或小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分钟,还能设秒或小时不?

秒设置不了;分钟:5--60;小时:1--24
详见如图:

网友:
原来是一位数显的升级版,带来的问题用起来更麻烦了,干脆应该增加另一个时分切换小按钮,和小时分钟的两颗指示灯。建议用机械的10小时倒计时插座算了。

网友:
这牌子的做工和质量都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定时器漂亮,功率计也抢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先占楼围观。我用单片机折腾了一只,可惜外观对不起观众,不敢发贴。 ...

外观对不起观众............
自己用的话没事,如果外人(对颜值追求较高的)有可能嫌弃

网友(2019-04-17):
定时开关方便啊!我用十开十关的定时器自制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