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微型直线马达,设计精湛

楼主(2019-03-10):
微型直线马达,跟螺丝刀对比比个小拇指还小

外观有点磨损

拆出来一个螺丝,超级长,肯定事定制货

卸下来屁股

用的挠性电路板

焊下排线继续拆解

拔下中段

芯片打磨了,保护知识产权最简单方法

全部拆下

开始拆头部

伸缩杆是塑料的,外面套了一个金属套,这样看起来好看

马达看进去

这个拔不下来,拆下来的微型齿轮,跟个大米差不多

电路板背面

螺杆部分

螺杆全部伸出来

电刷

太小了,拍不清楚

取出螺杆

螺杆套,里面有2条碳油条,跟滑动电位器一样的结构,用于定位

换个角度看下

全部拆解完毕

马达空载电压跟电流

齿轮跟镊子对比

伸缩杆全部缩进去的样子

全部伸出

做工很精致,难得一见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这是跟激光头马达原理一样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马达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
做工真好还是行星减速的没牙膏了

网友:
精致,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改一改,变成小电批

网友:
这个可以当气缸用,高精度

网友:
开始拉出第一螺丝的时候,还以为是个对讲机呢,这天线
貌似这玩意可以做 推锁工具

网友A:
谢谢分享,确实精致!
不过看起来还是普通电机减速后驱动螺杆,不是真正的直线电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确实精致!
不过看起来还是普通电机减速后驱动螺杆,不是真正的直线电动机 ...

哈哈,我也有同感

网友:
这是微型电缸。

网友:
行星齿轮完好的话,可以弄一个微型电改锥等,只有电机完好的话,可以弄个小风扇玩玩。

网友:
外观真漂亮,应该是CNC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确实精致!
不过看起来还是普通电机减速后驱动螺杆,不是真正的直线电动机 ...

嗯,是这样的,真正的直线马达我也没玩过,从没见哪里有

网友:
很是精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真正的直线马达我也没玩过,从没见哪里有

偶只知道原理,也没见过
听说磁悬浮、电磁炮、电磁弹射是直线电动机

网友:
打磨芯片的话,某些大神猜都能猜出来。有些简单的对对引脚就出来了。

网友:
等有子弹飞来时,却提示了这个: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B:
买黄瓜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黄瓜送的????????????

哈哈,这一个的价值可以买300斤黄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