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挑战BGA焊接,利用报废的手机字库改U盘

楼主(2019-03-10):
坏的手机越来越多,想利用下把字库拆下做几个U盘,因为是第一次焊接BGA这玩意,工具有限,败了些工具回来玩,网上找资料做了些功课!

找了几部报废的手机拆出主板

拆出emmc字库,容量有海力士4G 镁光8G 三星32G

针脚有153 162 221

然后然后败了些工具回来折腾,植株网,锡浆,BGA焊膏等

同一家凑的,维修佬锡浆,中温183度

这包装有点夸张了,1/3不到

BGA专用助焊膏,说是进口的鬼知道

刮刀一把,回来看了下,粗糙的要命,早知道自己做了

主控板三片,NS1081和和两片迈科微6688,其中6688有153和221针脚的

9合一值锡钢网

挑了片容量大的下手,简单除了下锡,这片是乐视2拆下的,EMMC5.1  153针脚的,据说上1081主控发热很大

值锡,这钢网是169针脚的的,169跟153区别就169旁边多了两边的圆弧焊点,中间部分一样,所以153也能用,到时植株后把多余的拿掉就行了,芯片对位看的很蛋疼,后续打算自己做个定位工具了

由于不是很熟悉这玩意,只能找个高温胶带固定了

因为芯片跟钢板有一定的高度差,找了些纸巾垫,纸巾剪个孔垫芯片用

上锡浆,然后往钢网的小孔填锡浆刮平,镊子稍微顶一下

把多余的锡浆擦掉,然后热风枪斜着往一边吹,温度300度左右,吹到锡浆变成珠子就可以了

成珠后等个几秒拿出芯片,因为是169的板子,把多余的焊珠清理下

把芯片拿出来,上点BGA焊膏吹均匀

植株一次成功,第一次弄这个感觉挺好玩的,慢点掌握下技巧不会很难

next

楼主:
因为是练手的,加上1081对emmc5.1发热量较大,先用6688练练手
153针脚对位,缺脚位芯片第一脚位

板子和芯片刷层薄的BGA焊膏

芯片跟主控板对好位

风枪打320度吹,大概35秒的时候锡球就开始融化了,这时用镊子或者比较尖物轻轻推动芯片,由于表面张力因素,芯片能自动回位说明已经焊好
焊接完成
插电脑通电
电脑自动识别成功
打开6688量产软件,容量自动识别成功,按量产即可,如有需要进设置看看,密码直接回车就行
设置界面
然后按右边的量产开始量产
速度很快,19秒就完成量产了,之后退出
重新拔插U盘,识别显示正常
速度的话三个软件各有差异,2.0的限制,读30写25左右,先跑一圈看看,时间有点长
AS
ATTO
随便找了个外壳
套上,颜色有点骚哈

网友:
直播?   下文等着呢  赶紧的

网友:
赶上直播,继续继续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厉害!一次成功!

网友:
学习中,感同身受

网友:
不错,工具比较贵!反正你有的机床拿些电木做治具很好搞哈哈!还有旧手机可以在利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个64G的主板呢,锡膏也有,也买个风枪折腾一下?

网友:
不错,容量小点的用u盘主控有点浪费,飞线到读卡器上也可以

网友:
我觉得从手机主板上拆下来都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练手的,加上1081对emmc5.1发热量较大,先用6688练练手
153针脚对位,缺脚位芯片第一脚位

第一次就成功了?恭喜!

网友:
只搞好一片153的16G eMMC,
162 221的做了N片,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某人又出来炫耀、嘚瑟、显摆工具了,哼!

网友:
技术不错,一次成功!

网友:
大婶真厉害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围观大神做u盘~

网友:
这就成功了?看起来好牛逼的样子,佩服

网友:
热风枪320度,风量多大呀?

网友:
专业植球500颗

什么时候练到不用钢网和锡膏焊BGA就牛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ns108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