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从新组装的可调数控电源!按键改编码器控制.

楼主(2019-03-10):
当day白光T2焊台搞好后,和原来的电源放在一起,感觉丑爆了,忍不住把原来的可调电源也改了,原来的是四个按键调整的,没有长按功能,只有左右加数值调整太慢,没有编码器来的快,所以要改成编码的.
原来:DIY台个没有静电的白光T12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18&extra=
上图:
这是原来的可调电,24V5A输,是不是难看

下一步拆开,先搭个板试试编码器调整,OK !

上盒,安排位置开孔,本来控制板的4个按键也要弄的,后来感觉有点多余就没弄了开孔是个大工程,搞了一个晚上

上100W大牛 ,前后,位置刚刚好.(这个是拆功放的环牛变压器重新绕过,按需要电压绕制)

控制板加两组辅助电源,一组给QC3.0快充USB,另一组给散热风扇和单片机供电.

最后装面板

完工!

看起来是不是好看多了

有两个旋钮,一大一小,不知道哪个更好看点

楼主:
后面那几张图怎么回事?

网友:
你等于是重做了一台。

网友A:
二合一可能更好看。
我组了两个,都是可调电源、白光烙铁和24v电批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合一可能更好看。
我组了两个,都是可调电源、白光烙铁和24v电批合在一起。 ...

这个可以,只是当时没有想到要搞过电源

网友:
做的漂亮,很高大上。

网友:
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24V3A太少了吧。。我有时候50V5A还觉得不够用

网友:
漂亮太多了,孔开的漂亮

网友:
电源键真性感。

网友:
材料有蛮多,看的  我也想做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