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个小东西是不是空压机

楼主(2019-03-10):
不知道是气泵还是空压机,有4根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应该是个气泵

网友A:
小型无油气泵,也是空压机。两根黑线接电源,两根红线接启动电容。

网友:
这个是气泵吧?空鸭鸡一般带贮气罐的。

网友B:
楼主这台空压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跟我家 贴合机 里面的气泵好像..

贴合机不好用了,气泵启动困难,不知道是不是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
接线图上不是画着吗?红红接电容。黑黑接220V

网友:
两线接电容两线220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A:
小型无油气泵,也是空压机。两根黑线接电源,两根红线接启动电容。

电容6.5uf:lol:

网友(2019-09-02):
可以免费给你4个减震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台空压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美容器械里也有类似的东西。

网友:
无油气泵或者叫无油空压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