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欧普厨卫灯20w电源,求大侠给个修理思路,谢

楼主(2019-03-10):
拆解欧普20wled灯驱动,OP-DY220/20-150cc电源,求修理思路,谢谢

网友A:
先测保险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两端是否有300V左右电压,如果有再测集成块的电源供电电压。测输出电压,测肖特基整流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保险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两端是否有300V左右电压,如果有再测集成块的电源供电电压。测输出电压,测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保险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两端是否有300V左右电压,如果有再测集成块的电源供电电压。测输出电压,测 ...

有没有可以代用的电源?原电源驱动敷铜板严重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