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品站第一个收货机械键盘

楼主(2019-03-10):
刚刚又去收购站先打理个键盘

拆键帽

酒精刷洗

之后轴没声了?是不是要晒几天呀?

网友:
酒精会不会将润滑脂洗掉?

网友:
原来我也经常去废品站,这两年一是顾不上了二是离家近的废品站都搬走了,就没怎么去过了

网友A:
青轴没声了是臭轴了吧,得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轴没声了是臭轴了吧,得换轴

洗完了就没声了!!会不会是把润滑油洗掉了?这个可以自己加油不?

网友B:
每个轴都拆开晾凉吧,不然很容易臭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轴都拆开晾凉吧,不然很容易臭轴的!

兄弟,臭轴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臭轴是什么意思呀?

臭轴就是轴失灵、手感异常的情况,一般是失灵的多

网友:
我的机械键盘按键容易枯涩卡住,加了润滑脂也用不久,估计是机械磨损造成的

网友C:
拿个镊子压住按键,喷点wd-40,装上键帽按来回个几十次,再臭也变香了,上礼拜刚帮朋友网吧处理了一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完了就没声了!!会不会是把润滑油洗掉了?这个可以自己加油不?

青轴加润滑脂会变茶轴,有耐心的话拆轴全部擦一遍。青轴一旦成臭轴后基本就回不到新轴的声音了,只能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镊子压住按键,喷点wd-40,装上键帽按来回个几十次,再臭也变香了,上礼拜刚帮朋友网吧处理了一批 ...

兄弟现在网上能买到正品wd40吗?能的话推荐个好店铺!靠谱的

网友:
要有点耐心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现在网上能买到正品wd40吗?能的话推荐个好店铺!靠谱的

我都是天猫买的,一般都是有活动时候才买,哪家便宜买哪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