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档的电热锅如何让最小档功率再减小一半

楼主(2019-03-10):
我有一两档的电热锅,300w、600w。现在想把300w档改造一下,变成150w、600w,这种锅的电路原理是哪种原理啊?
两档的功率是因为有两个不同功率的发热原件还是给回路里串入二极管了?
这个能怎么改造,元件怎么选呢?

网友:
肯定是原理2油,不好改。

网友:
拆开看一下原电路再说

网友:
应该是两段发热丝,通过开关转换。单独用一根或者两根并联,你试试改成串联

网友:
估计就是一个二极管变半波

网友A:
电路就如楼主画的原理2。想要再把300W再减半,还不如淘个或自制一个可控硅无级调整电路,600W以下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总之不能靠串联电阻来解决。那样串联的电阻也将产生大功率的损耗,无实际意义。

网友:
两档的话本来就已经是二极管减功率的了,成本最低,商家不傻

网友:
兄弟,我建议你可以买一个2000W的可控硅调压器,才两三块钱一个有的还包邮,改一下就可以无级调压控制功率了。

网友:
要看原来什么电路,可控硅调节可以玩下

网友:
600W,功率也不大,安装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即可连续调整输出功率。

网友:
可控龟,你最佳 选择。。。。。

网友:
我和你想法一样,700w、230w,熬稀饭小火溢锅,正想改呢!

楼主:
网购了一个调压器,搞的有点复杂了,不过可以慢火细炖了

网友:
串入二极管就变成1/4功率

网友(2019-12-21):
引用 楼主:
网购了一个调压器,搞的有点复杂了,不过可以慢火细炖了

这个哪里买的,请给个链接

网友:
你可以买个电饭锅保温片串联固定在发热盘下面,再加个开关,保温串联不保温短路保温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就如楼主画的原理2。想要再把300W再减半,还不如淘个或自制一个可控硅无级调整电路,600W以下想怎么调 ...

对用可控硅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