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年2万5千公里小牛N1升级记录

楼主(2019-03-10):
总结下小牛N1的通病:
1.后挡泥板只有一边和车体连接,使用旧了必断,得自己买个右边的支撑.
2.刹车油镜是塑料的,而且质量很差,1年必裂,自己裂后买玻璃的换上,成本不高,但是费时费力,有钱就整体更换.
3.控制器插头况量大,容易松动,经常会出现00,111,130等错误,自己用热熔胶封住插头即可.
4.前刹车油管经常被磨,容易被磨穿,自己用电胶布在磨的地方裹上几层.
5.中控在没信号的地方会反复搜星,中控电池很快就挂了,可以免费更换,更换后的中控更坑爹,一旦开车到信号不好的地方,休眠后就再也不会搜星了,直到你下一次启动.造成的后果是我的行车轨迹经常只有一半...后来到期后我就放弃用那个定位的功能,自己加了一个gps定位器.
6.电池BMS通讯功能容易烧485芯片,拔电池最好是关电后.我就是有一次没有关电就拔电池,烧了.
7.轮胎比较坑,拐弯不注意容易摔车.不过我骑车比较注意,推肽压弯啥的都不存在.骑多了,见多了,就不那么嚣张了.
8.显示屏处容易进水.解决方法是把显示屏那里拆开,自己想办法在里面抹点防水胶吧,我是车里随车备一个塑料袋,停单位的时候看见要下雨了就去罩上
9.电池也是容易进水,不过这个我是比较注意,水深的地方不去.一般的下雨倒是不至于进水.
10.前大灯不怎么亮,不过这个也不算是啥大问题,我自己把远光换了个比较亮的led,近光没动.车多的时候用近光,没啥车的时候用远光.
11.这几天刚发现的,电池提手马上就要断了,这个也是通病.

我的小牛N1都市版是16年4月左右买的.

到现在一共3年多,骑了2万5千多公里.

有一次电池的485通讯坏了,去店里检测说是控制器坏了,换一个控制器700,就自己闲鱼150淘了一个N1S的控制器,速度更快一些.
结果买回来发现是电池的485通讯出问题了,就自己找了个485芯片换上,问题解决,后来有因为尾灯问题闲鱼100淘了个尾灯.

年后回来发现充电充不满,只能冲到50%左右就跳灯了,觉得电池又不行了,就闲鱼1500淘了一块N1S的动力电池,规格是60v26AH,比我以前的多了6AH容量,跑起来应该更爽,
到手后测试了一下,室外温度13度,体重170斤,再加上旧的备电,20斤,2,3挡混合跑跑了40公里,还剩14%的电.比我以前的旧电池好太多.卖家还送了一个小牛原装的4A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闲鱼卖2手估计也能卖200吧.总之很满意,温度回升后应该能跑50公里以上.

等电池买来后,我又把旧电池用光了2次后,居然莫名其妙的就好了,充电又能冲到100%了,不过续航不如以前了,3档满速跑只能跑20来公里.
这样我就有双电了,因为我的是N1,马桶放不下电池,需要改改,用电吹风把马桶那里吹软,硬把电池塞里面,再等马桶自然冷却,电池完美的放进去了,而且下面还能放胎压计,螺丝刀,冬天夏天骑行手套,雨衣,包,电池锁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双电改造完毕,哪块电池用完就换另一块,虽然麻烦,但是续航最重要.

接着就是N1S电池装进电池盒的改造了.因为N1S的电池和N1的电池插头不完全一样,所以小牛论坛上给的方法是切割铁板,我把盖板取下后用我的小电磨切割的时候发现,这钢板太硬了,切了10多分钟才切出这么点印子来,后来换了个思路,钢板不好切我就切插头,结果发现效果很好.

这是切了一部分的插头

插上电池的效果

盖板盖上后的效果.

这是加了电池防盗的盖板.

反面螺丝紧固

恢复原状

上紧螺丝

盖上盖板,上锁,这样电池就不会被盗了.

马桶里电池摆放

齐活儿!
对了,因为电池升级成了N1S的动力版,以前的控制器也是换的是动力版的,结果这次急速居然由旧的44提到了48,也算是意外之喜,天热的时候到50以上妥妥的没问题.

楼主:
重新刷新一下,刚才我正在编辑呢.

网友A:
小牛车跟燃油车,哪个划算点,同样价格情况下

网友:
电驴中的特斯拉?

网友:
好家伙 这么多毛病啊!这不是买了个车 这是买了个爹啊!

网友:
我想说这么多毛病 不如买五本净原或者新本了……现在这些传统厂家后发力 小牛优势还剩多少

网友:
做工垃圾,,,还不如买摩托车呢

网友B:
那个价格 玩小牛的是真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牛车跟燃油车,哪个划算点,同样价格情况下

同价位的油车,5000买豪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价格 玩小牛的是真爱了

不知道买谁家的目录!以后每台加500成本

网友:
这个车不值这个价了。楼主老电池的单体肯定有损坏的!毫无疑问了

网友:
国内电动车限制太多速度也慢,去台湾出差时试骑了同事的gogoro,随便就6,70码,最高还可以破百,这样骑才爽!

网友:
这么贵的小牛,我看还没我的新日96v的车稳定。续航也没我的高啊。我的新日才4200元,就是车太重,加上电池110kg。

网友(2020-01-20):
手上有个也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