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开苹果硬盘求助

楼主(2019-03-10):
拆了块46xt的盘,故障不认盘,短接rom跳线上硬盘盒子(盒子主控是jmf20XXXe,忘了),颗粒为苹果手机拆机颗粒,开卡卡在如图界面,如何解决?望高手教导

网友A:
好奇楼主板子上那个8脚芯片,是25Q系列芯片吗?  软件识别后就移除短接;提示这个应该是CPU复位失败,换个盒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板子上那个8脚芯片,是25Q系列芯片吗?  软件识别后就移除短接;提示这个应该是CPU复位失败,换个盒 ...

盒子是jmf20329e主控,开过很多46xt和46en都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板子上那个8脚芯片,是25Q系列芯片吗?  软件识别后就移除短接;提示这个应该是CPU复位失败,换个盒 ...

我补个图你看看吧,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盒子是jmf20329e主控,开过很多46xt和46en都是这个

fm25f04a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09fbaf2c7fd5360cba1adbb2.html

看咱论坛里面有人弄过这一款,好像要订制固件,公版固件应该不支持,地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60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25f04a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09fbaf2c7fd5360cba1adbb2.html

谢谢资料提供,可我没学过电气之类的知识,一脸懵。
现在有另外一种情况,我短接rom,一直短接不脱,量产后card reset可以过,但是会卡下一步Test Unit Ready ok,这个按我之前开46xt是秒过的,然后提示run isp fail。
之前也遇到过卡Test Unit Ready ok这个条,Intel的颗粒,我上了903清空后解决,想试试上sm3267l主控(苹果板)清空,能不能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资料提供,可我没学过电气之类的知识,一脸懵。
现在有另外一种情况,我短接rom,一直短接不脱,量产 ...

上面坛友那个帖子里面有回复,说是通过两个CE脚控制片内8个CE,固件是放在那个fm25f04a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坛友那个帖子里面有回复,说是通过两个CE脚控制片内8个CE,也就是说2246XT默认的bootloader是不能控 ...

顺便把备份出来的固件发云盘福利大家吧,毕竟咱坛子里面下东西实在是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坛友那个帖子里面有回复,说是通过两个CE脚控制片内8个CE,也就是说2246XT默认的bootloader是不能控 ...

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明确告诉你这款XT还和一般XT不一样,我把这个板子上了镁光1CELGA颗粒研究过了,可以识别,但是开卡依旧卡cardreset,如果拆了25芯片那么主控完全就不上电了,公版2246EN是带EEP的焊盘的,25储存器可选,这个XT大家没有发现和一般的XT不一样吗?他用的是EN直接阉割而来的大头Xt而非常见的小头XT。。。看了原理图就明白,小头XT是不支持外挂spi的,只有大头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坛友那个帖子里面有回复,说是通过两个CE脚控制片内8个CE,也就是说2246XT默认的bootloader是不能控 ...

和 perter 说的差不多,拆下来2504a怎么短接都认不到主控的存在,如果固件是放在2504a里的话,原本就是不认盘的情况下,不能保证里面固件的没坏的,再刷也是白忙,另外的固件修改,没玩过也不知怎么魔改官方固件,断了刷官方固件的路。
还是老老实实做U盘,不过我会试上3267L清空闪存再贴回去开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明确告诉你这款XT还和一般XT不一样,我把这个板子上了镁光1CELGA颗粒研究过了,可 ...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我手头56K有8脚焊盘,没主控资料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上面的回复都是我瞎猜的。我觉得固件应该没坏,只是闪存里面存储关键数据的块坏掉了或者什么关键数据丢了,固件无法调用数据便不能以SATA协议工作,即无法通过SATA与主机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坛友那个帖子里面有回复,说是通过两个CE脚控制片内8个CE,也就是说2246XT默认的bootloader是不能控 ...

U盘都做不了,看了大树家的3267L,下面写“慧荣拆机ssd的颗粒不能做,因为被破坏过底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我手头56K有8脚焊盘,没主控资料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上面的回复都是我瞎猜的。我觉 ...

前段时间操作,46XT仅升级固件,原数据还在,只是SMART表发生异常以及硬盘容量报告异常。前两天56K掉盘,单纯升级固件,插sata依旧无法识别,所以我推断应该是固件工作的关键数据丢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都做不了,看了大树家的3267L,下面写“慧荣拆机ssd的颗粒不能做,因为被破坏过底层”。 ...

这就很尴尬了,本来46XT艹过的片子基本上就报废了,想做个U盘都不行,XT就是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操作,46XT仅升级固件,原数据还在,只是SMART表发生异常以及硬盘容量报告异常。前两天56K掉盘, ...

46xt只刷固件是不钩preter的意思吗,我试过刷后盘能读不能格也不能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46xt只刷固件是不钩preter的意思吗,我试过刷后盘能读不能格也不能写。

差不多吧,不钩pretest就是说不对坏块以及闪存FTL表做任何操作,摸索出来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2019-04-18):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明确告诉你这款XT还和一般XT不一样,我把这个板子上了镁光1CELGA颗粒研究过了,可 ...

公版PCB好像是通过JP4跳线,来选择外部SPI加载的,如果短接JP4,加电量就调用外部SPI Flash(就是那个八脚芯片)中的固件。这板子中没有JP4跳线,被做成硬连接了,所以这元件拆了,就无法加载固件,表现为不上电。
其实想要屏蔽这个元件中的固件,不需去拆它。只需将R24拆了,相当于JP4跳线断开,就可以转换成普通板子用了。

网友D(2019-11-02):
引用 网友C:
公版PCB好像是通过JP4跳线,来选择外部SPI加载的,如果短接JP4,加电量就调用外部SPI Flash(就是那个八 ...

没用,拆掉R24就识别不了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拆掉R24就识别不了颗粒

是的!拆掉R24就识别不了苹果颗粒ID。
我说可以当普通板子用的意思是:可以上公版标准LGA52引脚定义的FLASH闪存,而不是苹果自定义E2NAND闪存。

网友(2020-03-22):
这个FM25F04A用编程器读出来里面使用的空间不多,看地址在0x3FF0后面就没有东西了,如图:

把编程器读出来的bin文件发上来吧,高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