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有蜗牛星际矿机有人玩吗

楼主(2019-03-10):
速度如何,好像4盘位,价格也不错。

网友A:
我先是520包邮买了个(带内存),第二天退款150。
后来有让同学买了2个280不含内存的。。。

总结起来就是垃圾,玩玩就好!虽然我之前发了个帖子介绍这个,好多人问车票,都回了几个。。。

不如播酷云好玩,这个矿机满满的山寨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是520包邮买了个(带内存),第二天退款150。
后来有让同学买了2个280不含内存的。。。

垃圾做工吗,好像说只能百兆不能千兆吗。速度如何

网友:
买的价格高了,能控制在300以内不带硬盘其他都有包邮的。
东西肯定不如酷播云的稳,寨板寨条寨机箱,整个就山上来的
但是便宜啊,4盘位啊,看个人取舍吧,对价格敏感,需要4盘位的就上车吧,没有软路由需求别买双网口
酷播云还是稳一些

网友B:
我买了A款单双网口各一台,原机带CentOS Linux,直接都不用我装了。
总体来说:真香!

网友:
主板插开关指示灯那里,右边有一大排插针,信号线还是差分,信号应该是高速信号,谁知道这里是接什么的?会不会是引出的PCIE X8?

网友C:
下了一单,还没有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了一单,还没有到货

评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A款单双网口各一台,原机带CentOS Linux,直接都不用我装了。
总体来说:真香! ...

速度多少,什么价买的,做工山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多少,什么价买的,做工山寨啊。

单千兆160,双千兆190,速度三个口都能跑70+MB/S,做工贼鸡儿山寨。不怎么发热,风扇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千兆160,双千兆190,速度三个口都能跑70+MB/S,做工贼鸡儿山寨。不怎么发热,风扇不转。 ...

那还行,能刷黑群晖跟omv 或freena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行,能刷黑群晖跟omv 或freenas吗。

黑群辉,NAS4Free,ROS,海蜘蛛,爱快。基本上linux驱动在ubuntu,centos,debian下都可用,派生的NAS和软路由也都很好用。简单测试了一下,没做压力测试。  等下装个windows serv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群辉,NAS4Free,ROS,海蜘蛛,爱快。基本上linux驱动在ubuntu,centos,debian下都可用,派生的NAS和 ...

哦。谢谢,还有说只能百兆的,bios限制了。是不是你买的那种类型没有限制啊。是千兆网卡。

楼主:
暴风播酷云做工很好吗,看到咸鱼有卖机箱的没主板跟电源,150元是好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还有说只能百兆的,bios限制了。是不是你买的那种类型没有限制啊。是千兆网卡。 ...

不知道,我测试时间短吧。我直接SSH一个电影上去速度够快,没问题就不管了。网卡都是82583V,网上有82583V的数据手册,照着往死了读透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千兆160,双千兆190,速度三个口都能跑70+MB/S,做工贼鸡儿山寨。不怎么发热,风扇不转。 ...

请问160的蜗牛哪家?没找到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是520包邮买了个(带内存),第二天退款150。
后来有让同学买了2个280不含内存的。。。

咸鱼二手看到有一百多的,不知道能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160的蜗牛哪家?没找到这个价格?

现在商家收都是200、220起了,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价格?  至于说翻车,那就几乎不可能,现在结果也出来了:82583V的网卡,直接接短就是双千兆,i211的网卡修改一个SPI接口的固件(就是重新刷一个类似BIOS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给网卡用的,不是给主板用的BIOS)也是双千兆。其实82583V和i211这两个网卡芯片,很多搞嵌入式的人都用过,数据手册82583V的我也翻过,这么多人用过的东西翻车是不可能的。i211出来的要比82583V晚一些,功能也多了很多,所以要解决千兆问题,就比82583V复杂一些。但是翻车几乎不太可能,毕竟有数据手册,除非主板走线干扰太严重。即使真的网卡只能百兆,三四百的价格买4盘位带电源的J1900也比矿难之前的J1900划算太多了,矿难之前的J1900,基本上有个机箱,价格就要上500。感觉这批矿难机价格还要涨,之前咸鱼上还没几个人在收,现在收的和卖的一样多了。

另外,160那家你在咸鱼上找找,338单网口到付那家就是了。

网友:
价格应该还能降点吧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A款单双网口各一台,原机带CentOS Linux,直接都不用我装了。
总体来说:真香! ...

我的也是,默认账号秘码是什么?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