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元以内买哪一款的无线路由器信号穿墙好

楼主(2019-03-10):
150元以内买哪一款的无线路由器信号穿墙好 求推荐  最好带上型号  本人不会刷机 给老人和小孩用

网友:
这个价位,有功放的似乎只有K2P了

网友:
K2P,直接买别人刷好的...

网友:
找一下矿难机吧,以前的千元机现在都白菜价了。比如新三路由

网友:
那些矿机虽然配置不低但是信号和稳定性一般。找个大品牌高通的就ok了。我推荐wndr4300别刷机压500m宽带无问题。家用还是省电稳定信号好最主要。

网友:
Netgear网件R6080

网友A:
腾达 ac 10  ac11  ,比k2p略次,但是都带功放

网友:
tp,腾达都行啊

网友B:
华硕RT-AC1200 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RT-AC1200 考虑一下

京东报价300元左右 比我的预期要高一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腾达 ac 10  ac11  ,比k2p略次,但是都带功放

我找找看

网友:
说实话 网上东西贵 我在大陆一般都是逛回收站

网友C:
ac11比ac10多个天线,其他基本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11比ac10多个天线,其他基本一样吧

其实 是一模一样的,天线也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假天线,最大的区别是散热片不一样,两个价格也相差无几

网友D: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推荐新三给小白,这不是害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推荐新三给小白,这不是害人吗。

那你给推荐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给推荐一个吧

这个价位,楼上能推荐的,都推荐了,新班由3虽然便宜,但它的无线,是大概率有问题的。家里老人用,要求不高的,其实TP之流也能用,胜在简单。

网友:
补充一句,路由之类,想省钱,可以去闲鱼或转转看看,买二手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k2p最省心了,信号是500元以内的无人能敌

网友:
哈哈,一看标题就知道大家推k2p,根据楼主需求,最佳推荐:Dlink859,大品牌,做工好,双频1750m,全高通方案,六路功放降噪......关键是信号超棒,穿墙王,省电稳定,无需刷机。这款机子买回家一次设置好后,就能忘记它的存在。咸鱼一百多就能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