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回来一个无刷电机和驱动板如何转起来

楼主(2019-03-10):
偶尔拆得一个无刷电机和驱动板,看参数电机转速不高,有没有坛友知道如何驱动。

网友:
看看是不是需要脉冲信号,有没有低或者高电位启动

网友:
左三线电机项线,右五线霍尔电源正负,三条霍尔线

网友:
这里看下吧

楼主:
分别是VCC/GND/FG/(F/R)/PWM/BRA.
VCC、和gnd应该接24v
fg不知道。
f/r正反转
pwm接脉冲
bra不知道
但是我这没有脉冲源。不知道怎么试

网友:
给我寄过来就转起来了~

网友:
电机转速不是不高,前段应该是减速器

网友:
图2,左上5芯插头绿黄白是霍尔信号线,红黑是霍尔正负,左下3芯插头是电机三根相线,调整电机正反转请参考电动车

网友:
FG是自带铜轴发电机,用来检测转速的,应该有这个信号线的
大象和冰箱都准备好了,直接关进去就是了

网友:
ne555芯片搭一个脉冲源就行,淘宝也有现成的几块钱包邮

网友(2022-07-06):
引用 楼主:
分别是VCC/GND/FG/(F/R)/PWM/BRA.
VCC、和gnd应该接24v
fg不知道。

BRA刹车

网友(2022-12-12):
引用 楼主:
分别是VCC/GND/FG/(F/R)/PWM/BRA.
VCC、和gnd应该接24v
fg不知道。

fg反馈,Bra应该是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