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电磁炉换板新手求教

楼主(2019-03-10):
本人新手第一次拆开电磁炉....高手请直接下拉到末尾.
话说十多年前买的"美的MC-SH209",记得好像只用过一次就闲置了
这次想用一下,插电开机不到一分钟,配电箱空开跳了.....
上灯泡大法,灯亮瞎眼.
拆机,保险完好.量2μF电容未短路.拆掉线盘再通电,灯泡微亮,按键操作时指示灯正常,蜂鸣器也叫,去掉灯泡直接上电,也是
拆下IGBT,果然三脚两两全通.再查其它大件,未见短路.
是不是该去撸管了?
还是先收拾一下把,将外壳装好.没事再通电试一下按键,才按几下,一声轻脆的炸响,随即吹出一股轻烟......
......
5μF电容裂开了一个口
为什么?
还该再撸一个电容
但.为什么才用5μF?可以用电解电容不?百度一下吧
这一来吓着俺了,说是这个5μF经常炸,有个师傅说炸了8个.......
算了,换板吧,上马家看看去
看了马家,也看了别家,没找到这个型号,也没有板号(YK-MC-TM-211)
那就来个通用板吧,看了卖家评价,说是通用板的电流小,只有12A,俺这个20A都挂了啊(H20R1202)
.......
......
俺还是想换个主板,请求内行高手出招(给个撸板的地址,或者代用型号,或者修理的方案.......)
先谢过.

网友A:
继续查啊,把所有短路都查出来再买配件,不然上一个炸一个,家里有矿也炸不起啊

网友B:
看楼主对电磁炉很不了解,建议还是更换原型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对电磁炉很不了解,建议还是更换原型号的板子

这不就是没找到同型号的,才来论坛求救的啊.

网友:
5uf电容是电磁炉专用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的!
继续查,把所有短路都查出来再买配件,不然上一个炸一个,家里有矿也炸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啊,把所有短路都查出来再买配件,不然上一个炸一个,家里有矿也炸不起啊 ...

我已经不想换零件了,想直接换板.
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为啥会炸5μF,有短路的话该炸保险或者整流桥啊
那个5μF是跟后面的电路并联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不想换零件了,想直接换板.
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为啥会炸5μF,有短路的话该炸保险或者整流桥啊
那个5μ ...

5μF电容屡坏一般是IGBT管阻尼管不良,换个IGBT试试看。旧板修好比新板功率大,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μF电容屡坏一般是IGBT管阻尼管不良,换个IGBT试试看。旧板修好比新板功率大,耐用, ...

就是说拆了IGBT开机就会炸5μF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不想换零件了,想直接换板.
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为啥会炸5μF,有短路的话该炸保险或者整流桥啊
那个5μ ...

修旧板吧,记得通用板一般是1500W左右,而且质量不一样,还要改线,飞线飞的多然后再有点小毛病的话会让你怀疑人生的

网友:
5uf换掉,0.3uf电容拆下测量容量,IGBT换掉,前面的全桥好好检查下,估计也会损坏,材料倒是没几块钱就是运费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拆了IGBT开机就会炸5μF电容吗?

IGBT中含有反向阻尼二极管,不良时会导致炸5μF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就是没找到同型号的,才来论坛求救的啊.

美的电磁炉5线接口都是通用的

楼主:
多谢各位坛友热心回复.

我还是先放在那儿吧,
本来原来也就是放在那里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