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英特尔PF29F64B08PCMF2量产U用什么主控速度快

楼主(2019-03-10):
手上有一块士必得固态想拆了做U盘,英特尔PF29F64B08PCMF2量产U用什么主控速度快,1153E+2246xt  IS903+2246xt不知道是否支持,所以求助各位江湖高人,拜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03 2246都能放心支持唯一要注意的是903不能支持超过8CE颗粒,特殊的903板子可以利用启动ONFI的DQS信号实现 ...

你说的CE减并,能不能发一下帖子链接?

网友:
这个好像是8CE的。。。有点忘记了

网友:
英特尔PF29F64B08PCMF2量产U用什

网友:
从图看,你这是ES的颗粒,就是测试片,稳定性肯定不如正式量产的片的
保险起见可以用JMF的量产工具读一下ID
闪存ID:8988244BA984
料号:29F64G08AAMF1, JS29F16B08CAMF1, JS29F32B08JAMF1, JS29F64G08ACMF3, JS29F16B08CCMF3, JS29F32B08JCMF3, PF29F64B08PCMF2, PF29F32B08NCMF2, PF29F16B08MCMF1, JS29F32B08NCMF3, JS29F64G08ACMF1, JS29F16B08CCMF1, JS29F32B08JCMF1, JS29F16B08CCMF2, PF29F64G08LCMF2, PF29F16B08MCMF2
控制器:SM3255ENA1, SM3257AA, SM3257ENAA, SM3257ENAA_8CE,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7ENLT, SM3260AA, SM3260AB, SM3260AD, SM3261AB, SM3263AA, SM3263AB, SM3267AA, SM3267AB, SM3267AB_COB, SM3267AE,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C, CBM2093P, CBM2095, CBM2096P, CBM2096, CBM2098P, CBM2098E, CBM2096PT, CBM2098S, CBM2099, CBM2099E, CBM2099S, CBM2199, CBM2199S, SM2244LT, SM2246EN, SM2250, IS902E, IS903, IS916EN, IS916, IS917, JMF608, JMF670H, AU6989SN, AU6989SN-G, AU6989SN-GT, AU6989SNL, AU6989SNL-B, AU6989SN-GTA, AU6989SN-GTB,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SM2246XT, JMF606, SF2141, SF2281, SF2282, SF2241, IS902

该颗粒支持的主控很多,2246XT和903都大概率支持的,论速度肯定是2246XT方案更快,但是903便宜呀

网友B:
903 2246都能放心支持唯一要注意的是903不能支持超过8CE颗粒,特殊的903板子可以利用启动ONFI的DQS信号实现CE减并,具体要看无奈大神帖子,而且是特定颗粒特定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CE减并,能不能发一下帖子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5198&ds=1#tpc 无奈大神和00大神的研究成果(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5198&ds=1#tpc 无奈大神和00大神的研究成果(讨论) ...

收藏了 谢谢

网友(2021-08-21):
请问这个903 量产工具有吗?

网友:
请问这个有IS903 量产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