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论坛换的裸体小米移动电源穿件衣服,顺带拆套件电路板

楼主(2019-03-10):
年前论坛积分换的,一直裸体,看到网上有衣服套装,给他买一套吧,一直裸着也不太好。
装起来还不错

再来一张

没用套装自带的板子,看看套装板子怎么样,比小米原装简单多了,只有很少的原件

IP5306方案,

旁边还有一个小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背面光光的

由于这套装不包邮,而另一个套装包邮,所以顺便撸了另一个套装抵邮费
也上个照,本来也要大红的,可惜没有,所以发了这个红,不过还行

背面

全家福

底部标识

板子正面

LDR5108方案,

背面也是光光的

最后有个奇怪的问题,大神们指点一下,这两个套装的板子接电子负载一个1.9A保护,一个2.1A保护,但是接魅蓝NOTE6手机充电,插上后几秒就都保护了,换朵唯L5 PLUS手机也一样,真是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两个山寨小米的套装,用用外壳还行,板子就算了吧,关键看价格,太贵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
蓝颜色板子多合一芯片。黑颜色板子好像是二极管整流输出升压芯片,加一个单片机。先把电池充满,换粗点的导线,芯片和二极管加金属片散热。再不行确实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山寨小米的套装,用用外壳还行,板子就算了吧,关键看价格,太贵了就不值得了。 ...

就是为了外壳啊,装论坛换的小米1000毫安,一共二十多点。

网友B:
IP5306这个方案不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5306这个方案不差的,

看介绍这方案好像还不错,但问题很奇怪,接负载没问题,一插手机就保护。其它充电宝充手机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介绍这方案好像还不错,但问题很奇怪,接负载没问题,一插手机就保护。其它充电宝充手机又正常。 ...

兼容问题,手机把它当大功率充电头了,猛加负载,结果就过载,

网友:
套装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