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条线,可以直接接空开接线孔里吗???

楼主(2019-03-10):
不用转接头,能7根4平方的铜线都拧进空开下方的接线孔里吗???
用途是  总空开后面分流至7个不同功能的分空开。。

仔细观察了板块,没发现我这个问题适合发到哪个版面,只好选了个人气高的版面了。。莫怪莫怪。。

网友:
情况不明所以不敢瞎说

网友A:
出线后找个配电箱空旷位置,把四根线按照标准绞合好,上好锡,包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线后找个配电箱空旷位置,把四根线按照标准绞合好,上好锡,包扎好。

是 7根 4平方 的电线。不是4根

网友:
压铜鼻子可以。。。。。。。

网友:
这得多大的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7根 4平方 的电线。不是4根

7根。可能要在配电箱外面加一个专门的接线盒,火零各一个,因为7根线,很粗一扎。
接线盒里面做绞合的工序,再返回配电箱里面去,分接分支空开。
不过呢,规范做法应该用电能表接线器,一根16方入是工业款式,外六角螺冒压窥口铜鼻子,线是用16方多支硬线 .
可以4到10平方出, 。并且出线是双螺丝压线的。多少口可以选择购买了

网友:
需要压线鼻子吧  或用线排

网友:
有条件就压鼻子,7条线进一个孔不太安全,也不规范

网友:
可以再底下接个一进八出的端子盒

网友:
总开关是怎样的开关都没说明,不过用4平方线,是普通家用开关?7条插都没法插得进,不过这样接也不合常理,下层开关近的,很多都是在下层开关顶并的

网友:
家用空气开关最大压25平方
7根压不进去

硬上 压铜鼻子

网友:
有没有考虑用汇流排?

网友:
开关盒里一般都有汇流排的,没有的话楼上已经说了,拧到一起

网友:
不行,可能接触不好,有隐患。

网友:
用冷压端子吧

网友:
没有汇流排就用多根跳线,相邻的两两连接,和主线相同粗

网友:
反正我的就是拧一起压进去,现在我认为,越简单越安全,复杂了反而故障率高,至于楼主的情况,慢慢斟酌

网友:
4平方的铜线最大8KW功率,7条,最大56KW功率。
你的空开是多大的的空开?这样接怎么起保护作用?
7路线算好各路常态电流,分成多个空开分接。两到三路线合用一个空开是可以的,分好组。

网友:
后面可以跳线啊,主要那个出来2-3根吧,后面稍微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