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Pioneer DJ XDJ-700 打碟机有限拆解

楼主(2019-03-10):
拆拆拆

多媒体播放机......

上面是显示屏及主线路板

按钮及中间那个不知名的搓盘机构

中间的光电开关不知道有什么功能

这部分看样子像是阻尼调节

这一部分,嗯,搓盘边缘有齿轮,搓动时带动白色组件的小齿轮,圆形那个是光栅,边上依旧是个光电检测的元件

显示屏及主要线路板总成

USB设备,嗯,说得有点复杂了。也就是个U盘接口。好像不仅仅是能插U盘。与电脑连接的U口在主机背后

主线路板正反面

来一首。我能用上这种价位的“多媒体播放机”的机会真不多。

就拆这么多。谢谢观赏。

网友A:
上次去先锋的专卖店去换一个功放的遥控器,顺便玩了展示区放着的打击板和打碟机,本来玩的起劲的,无意中看了下价格,都标着5位数后,我连碰都不敢碰了。楼主拆的这台XDJ-700售价也到5400元去了,并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去先锋的专卖店去换一个功放的遥控器,顺便玩了展示区放着的打击板和打碟机,本来玩的起劲的,无意中看 ...

我那朋友拿来的是一整套,二台打碟机和一台双通道混音器。耐何我摆弄了半天,仅仅是放出声音而已,其他什么都不会哈。

网友B:
所以上去蹭两下就是DJ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上去蹭两下就是DJ了么

至少尝试过。哈哈

网友C:
还要带一个可以包耳朵的大耳机,打碟的时候还要摇头晃脑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带一个可以包耳朵的大耳机,打碟的时候还要摇头晃脑来的。

严重同意!所以让我认识到面板上推子,旋钮按钮的重要性。遇到手感不好的一定要换。必须换。

网友D:
中间的光电和光栅开关 两个功能  一个是调速 二是Scratch  感应盘面   另外USB 接电脑直接可以数码DJ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光电和光栅开关 两个功能  一个是调速 二是Scratch  感应盘面   另外USB 接电脑直接可以数码DJ
...

涨姿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严重同意!所以让我认识到面板上推子,旋钮按钮的重要性。遇到手感不好的一定要换。必须换。 ...

我记得这种东西好像是这么玩的,貌似先找一些做好的曲目,在电脑上剪好 排序对好轨迹,然后把曲目分别拷贝到两份存储设备中。分别插在1、2两台打碟机上同时启动(有些是双盘的也是一样),1播放,2待命,1的曲目快放完了,调一个合适的转场的声效,曲目就慢慢的切到2号碟机上,1号就待命,2号放完了同样的操作切到1号上,中间不会有任何间断。
我就在iPad上用过类似的应用,看教程学了一下,也不是专门做这行的,说的不对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种东西好像是这么玩的,貌似先找一些做好的曲目,在电脑上剪好 排序对好轨迹,然后把曲目分别拷 ...

我只是个换推子的。
打碟机上尝试的乱按了一下,可以调速可以重复现场指定的段落且时长可调节等等。想要像现场打碟没学几招练练做不到的了。对于我等局外人,这玩艺除了是个数千元的“多媒体播放机”之外,就是个玩具了。呵呵。
你说的那个需要把打碟机与电脑连接起来,还得在电脑上装个软件。这样DJ就不用太忙了。百度上看那些现场打碟的,真那个忙啊。

网友:
好高级的炉子,煮菜用多少档火力比较好

网友:
竟然情不自禁摇了起来。。。。

网友:
怀念这板子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