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电源怎么改可调电源呢

楼主(2019-03-10):
手上有个不错的电脑电源,之前看有人改可调电源。这个直接按上面线的颜色输出不同的电压。这东西拿来干啥比较好呢,线已经剪掉了

网友:
如果你精通开关电源原理 包括这个电源的电路图  或者网络有人放出这个电源的改造步奏你可以改 如果没有你可以放弃了

网友:
如果你不是很懂原理的话,改很费劲的,关键是人工费

网友:
看用的什么芯片的电源网上查或坛里找,不行就引出12V5V3.3V做固定输出,绿线接黑线启动电源

网友:
650w的电源你来这样用,我用2个和你换吧

网友:
电脑电源,自然电脑上用。用在其他地方只能凑合用。

网友:
现在这么做的意义不算大了~

网友:
不如弄个大功率升降压模块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主动PFC的吧,而且芯片好像不是常见的那几个(7500/494之类的)改起来会麻烦一点,不知道搂主开关电源的基础怎么样,如果不好的话还是放弃吧

楼主:
电源绿线接黑线没反应怎么回事(・o・)

网友:
楼主应该修好了再改。

网友(2022-09-24):
绿线接黑线不启动,说明机子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大功率不行,要200~280W那种老式的。。。

网友(2022-11-23):
看看是用的什么芯片,这么大功率的电源,还是修修吧

网友:
短接绿黑不工作要先查一下副电源的工作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