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刚刚收到的闪存清空架,从此鸟枪换炮

楼主(2019-03-1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以前一直是用一片tsop一体的清空器,但是现在固态硬盘多是采用bga132封装的闪存,所以进行了装备更新,鸟枪换炮。全套下来200元左右,主要是U盘主控板贵,买了近10个型号的主控板。如果只买一块U盘板就会比较便宜

这是以前用的清空器,测试座焊死的,不能更换

新到手的清空器主板,可更换插座

bga闪存测试座

还有大批的u盘主控板,安国,慧荣,银灿,型号齐全

网友:
这是炫富来了

网友:
光是那个测试座就要不少银子了吧??

网友:
话说这一套下来不少钱吧?哪弄的?

网友:
你这是在拉仇恨。

网友:
恭喜恭喜。USB3.0的价格有点贵,只买了3片USB2.0的板子。这个板子没有随便改线、并线,自己改线路方便。大树家的板子改死了,对3D闪存不友好。

网友:
几十块钱而已 淘宝上 数码之家大树 的店铺就有他这种的3.0测试架,跟我的银灿903BGA闪存测试架来比就是个弟弟

网友A:
晒一下我自己的测试架

网友:
我也不想炫富,可是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B:
我靠,你们这是公然炫福,要造PD的。我攒了这么久的M币,准备换个测试架,结果M币换购里面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晒一下我自己的测试架

就是这个版本搞不定3D闪存,VCCQ=3.3V,而且和VCC共线。第一版有1.8/3.3V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你们这是公然炫福,要造PD的。我攒了这么久的M币,准备换个测试架,结果M币换购里面没啦 ...

我那有,积分商城可以看到,2.0 3.0都有

网友:
楼主这个3.0测试架好熟悉,哈哈哈

网友:
专用的,还是要有趁手的配件,工具,才会事半功倍 。。。

网友:
我也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哈哈。这套挺好用的,可以换板子,但是问题也很大,就是不支持8CE的。
你还得花钱整一套9楼朋友的,才可以支持8CE。

网友C:
这是哪家的测试座啊

网友:
赤果果的炫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家的测试座啊

积分商城我那有,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不清空的话 会有什么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