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电磨

楼主(2019-03-10):
搜了点配件,做个电磨玩玩

电池是坏了的充电钻里的电池,
外壳是用25的不锈钢管,
马达是260的

接好,用透明胶缠上,管子就比电池粗一点点,所以不能缠太厚。

好了,大功告成,最高电压接近5.5V,空转能转3个多小时。
就是不知道,这样用个7.2V的充电器直接充电有没有问题。

我就用这个充的,这个好像就是镍镉电池充电器,标的是4.8v空压是7.3v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镍镉电池?还是搞个镍镉充电器吧

网友:
7.2肯定不行啊···能恒流恒压5.5V也就可以了··

网友A:
效果呢?感觉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呢?感觉不靠谱啊

还行,续航不错,就是重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