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沉家伙-洗车机

楼主(2019-03-10):
买了后用了几次也就一个月内就异响,就是声音变得很大,但是看出水正常就没在意。
后来入冬后压力表里的油一直渗透,过了一个冬天压力表油还剩一半,拆下压力表观察一下发现是表头本身漏油,入冬就和卖家先联系第一次,说给我发过来,我想先算了,表针倒是正常,到了现在看想问问卖家用不用维护,卖家说要半年换机油,我就想顺便拆开看看维护一下,看看是不是堵东西了导致异响。
拧开四根内六角螺丝即可开盖。这张是放完油的了,拆开就发现不对的地方了,三根柱塞,哟有一个散落了。,那个限位钢片磨损脱离了,只剩下一根柱塞在凌乱。
换这个很简单,本来我只和卖家要钢片,卖家发来了三个总成,

更换上
内部旋转部分是一个斜面铁飞轮,上面有一个三层压力轴承,
看了以后明白了工作原理,尤其是看到柱塞生锈了一部分更确定了,
原理是斜面通过旋转不断循环挤压三根柱塞,每次挤压就是把水压倒另一个柱塞缸里,第二个柱塞继续挤压水,以此类推,三根循环合作挤压,才有那么大的压力。
换上机油喜欢这种金黄色的机油的感觉反正只是在夏天工作,这10w机油适应的温度足够了。
这是换下来的油,感觉成色不是很好呢。
边弄着边想,为什么像咱们这样勤俭持家的男人得不到女孩子芳心呢,家里的东西好多都自己可以修好,动手能力极强,反观女孩却不喜欢这类的男人,反而喜欢渣男,想了想,渣男的前提是要帅或者酷,女孩都喜欢逛街看电影,聊天喜欢聊感性类话题,而咱们这种人偏宅男,聊天喜欢聊理工机械类,还不会扮酷,酷也是一种性格吧。

网友:
什么都能修的男人很难找到女朋友,但是一旦找到了能陪伴一辈子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高压水泵?硬生生把水压出去的

楼主:
电机卖家描述说是铜线的,因为洗车机的价钱,我不相信是铜线,拆开验证一下吧
我以为是分三部分,想着直接拆尾部省事,拆完枫叶罩,每次旋转30度翘一下枫叶,然后慢慢拆下来了,这时候刚注意到这电机是两部分外壳,还得拆前边,不过正好怎么都要拆风叶,拆那四颗螺丝,没有扳手,钳子上,由于东西精度差,很紧,一直不能用手指拧,这样拆装这四个螺丝真费劲,感觉是在给它攻丝,拆完后看看没什么连接了,先用钳子敲后轴,前盖没反应,在地上墩后轴前盖还是没反应,掰也没反应,感觉像是被胶水粘着,手里也没得工具,臣妾真是做不到了,再把螺丝拧回去吧,糟心啊。弄完了站起来发现眼前一片漆黑,晕了,3秒后就好了,因为蹲着鼓捣了好久,血压低伤不起呀……进水管那个胶圈坏了,我只是要胶圈,卖家也是发总成,我是一个即便免费也不喜浪费的人,最不喜欢什么都换总成了。
这个洗车机用了几次就这样了,除去坏的那根柱塞,另外两个也磨损了一些,不知是不是在洗几次还得坏,这次因为时间短,卖家只让我出运费,下次再坏就要花钱买件了,再算上自己动手去洗车还很累,和外边儿20块有人全包洗车比,200多块的洗车机钱能不能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高压水泵?硬生生把水压出去的

不知道算不算高压,三根柱塞,柱塞生锈那一厘米部分在皮套内压水,把水压到第二个柱塞皮套内,第二柱塞继续压,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洗车机嘛就这种原理,和空调压缩机结构差不多。现在女孩喜欢的是钱,和渣男不渣男,手工强不强没关系,就你如果能带认识的女孩出去吃喝玩乐,给她钱花,你也能睡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算不算高压,三根柱塞,柱塞生锈那一厘米部分在皮套内压水,把水压到第二个柱塞皮套内,第二柱塞继 ...

不是,是三个独立柱塞并联,不是串联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这玩意一直想买,但是一直都没下手,贵的买不起,便宜的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一直想买,但是一直都没下手,贵的买不起,便宜的伤不起。

慎重考虑吧,还得搭着体力劳动,洗车机成本,配件钱,可能不如外边有人伺候洗车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车机嘛就这种原理,和空调压缩机结构差不多。现在女孩喜欢的是钱,和渣男不渣男,手工强不强没关系,就你 ...

现在特别追求物质爱玩的女孩只有少数吧,虽然天生爱虚荣,毕竟女孩心理比同龄男孩成熟的早,等到结婚的年龄,谁不想找一个条件比自身优秀的男孩结婚。
我自己的活动圈子,能接触到的未婚女孩另一半的最低条件都差不多,男方最起码得有独立的房子、最起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重要的得有上进心,男方具备这些,加上嘴甜会哄,能让女孩觉得男方心里有她,基本上两个人如果遇到看对眼了,就有能谈下去的可能性,至于能不能进一步走到两人确定关系以至于结婚,因素太复杂,失败也没办法,想找个能踏实真心对你的人,可遇而不可求

网友:
一般喜欢理科机械的男人只能吸引同性,吸引不到异性,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网友:
看题目,以为是 洗 手机。女人 作为雌性动物,择偶必然考虑你是否能带给她镇定可靠金钱、地位和面子。当然她们美其名曰 上进心、安全感

网友(2021-03-24):
手里有个航工的也是异响  简单打开看了 没发现异常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