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这个显示器怎样调到VGA输入模式?

楼主(2019-03-10):
昨天去废品站10块钱收了个显示器,大概15寸左右,分辨率未知,打算做监控屏,回来可以点亮,屏也没裂,但始终都是AV输出模式,菜单里怎么也调不出来,选自动信号模式时,无论你输入VGA信号还是S端子信号,插入电视天线,它都一直是AV模式,输入AV信号时画面显示一切正常,弄不明白了,恳请论坛大神帮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还有后面貌似改装钻孔引出来的5P引线插头是干什么用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后一图已有,选择上下键调一下

网友B:
我猜是“menu打开菜单,+ -选择子选项,auto或者menu确认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已有,选择上下键调一下

已试过了,上下加减均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menu打开菜单,+ -选择子选项,auto或者menu确认选择就可以了”

按下菜单键,显示亮度,色度,对比度等设置框,而且只能调亮度高低,别的一概不能选,我怀疑是不是需要一个遥控器呢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大客车上的,后面5P是接车载影碟机的?
可能就是5P优先的。是猜的,不对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大客车上的,后面5P是接车载影碟机的?
可能就是5P优先的。是猜的,不对请见谅
...

听你这么说好像也有可能哦,我见城市公交车里面好像也有这个,整天放广告用。
可是怎么改回来做监视器用呢?还望大神们不吝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下菜单键,显示亮度,色度,对比度等设置框,而且只能调亮度高低,别的一概不能选,我怀疑是不是需要一 ...

拆开壳子看看,看看方案,大不了刷个程序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说好像也有可能哦,我见城市公交车里面好像也有这个,整天放广告用。
可是怎么改回来做监视器用 ...

可能本来就没有VGA电路部分,之所以有按键、插孔,是因为使用的统一模具、套件,减少成本目的。建议别找头疼了,要么就接模拟监控用

网友D:
拆开看电路再研究,尤其是那个外挂插头,必须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电路再研究,尤其是那个外挂插头,必须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