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安装增压泵,这玩意儿噪音不小啊!

楼主(2019-03-10):
二哥家的增压泵坏了,买了一个新的让我帮忙安装,第一次接触这玩意。
横着的是进水,竖着的是出水。

用铝塑管做的连接。

第一次见着玩意儿,比普通的水泵多点东西。
这个是压力感应器吧,开水就工作,停水就关闭。

这个是啥东西,像是储气罐?后面还带有气门芯,可以排气。

电动机的启动电容,

猜猜价格多少?280大洋。
这货的噪音非常大,还是那种比较尖锐的声音。
水泵高速运转好像都有噪音。

网友:
这是安在窗户口了吗  太吵了

网友A:
这个是压力启动的,要注意无水空转烧马达。

网友:
价格合适,我现在也用着一个,你安装时间把清理口放到好清理的位置,不然不上水时间,就麻烦了。

网友:
我家里用的绿林的,比你这个贵··感觉电机外壳是铝的

网友:
我家要用减压的,压力太大

网友:
家里装的是 广东名牌产品  凌霄水泵,也是吵得不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压力启动的,要注意无水空转烧马达。

不会,这种又不是靠水冷的电机,空载没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种又不是靠水冷的电机,空载没任何问题

别闹啦,老家的水空调就是这种泵,空转一会就烫手,抽水会帮助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种又不是靠水冷的电机,空载没任何问题

电机不靠水冷,但是,水泵里的机械密封需要水润滑。

网友:
其实,我买过很多水泵,做工与噪音数新界水泵最好。

网友:
給岳父家装了个格兰富的,除了价格都很美好。

网友:
家用的格兰富声音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闹啦,老家的水空调就是这种泵,空转一会就烫手,抽水会帮助冷却

那是你的电机不好,太辣鸡

网友D:
热水器接了个格兰富,真心好用。之前淘宝花一百多买了个渝乐的,垃圾来的,又吵又不好用,半年就坏了。

网友:
我家用的也是凌霄,射流式的,声音也挺大

网友:
我买的是利欧,比较静音。

网友:
自来水公司不作为给老百姓添加额外负担,我代表自来水公司向广大用户道歉

网友:
增压泵一般不是直接安装到管道上吗?这个怎么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接了个格兰富,真心好用。之前淘宝花一百多买了个渝乐的,垃圾来的,又吵又不好用,半年就坏了。 ...

我想给太阳能热水器的出水口装个增压泵,不知选哪种泵比较好?要考虑热水问题,也要考虑噪声问题(拟装室内卫生间)。
请懂的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