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做个小电磨

楼主(2019-03-10):
搜了点配件自己做个小电磨
电池是充电钻上。

外壳是28不锈钢的圆管。马达是260的。

焊接在一块,

用透明胶带缠上。

套管。
封口。
大功告成。
就是不知道直接用个7.2v的充电器充电,有没有问题。
最高电压达接近5.5v,空转3个小时

网友A:
好像发了一遍了吧

网友B:
这么粗短 是什么电池?

网友C:
不如我直接抓着775电机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发了一遍了吧

我发错板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短 是什么电池?

充电钻上拆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机很小,力量不大吧

网友:
玩具车电机

网友:
电池镍铬1.2v的,想法很好

网友(2021-03-20):
引用 网友C:
不如我直接抓着775电机简单粗暴。

会对手有高频震动,产生神经性刺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