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万用表没电了,拆开电池玩玩。

楼主(2019-03-10):
今天用万用表的时候,拧开关没反应,开始以为万用表坏了,后来一想,会不会是电池没电了呢?
换了新电池就ok
旧的拆开看看。

原来里面是6颗电池跌价组成9v。

这电池就像小时候砸的碳性电池,黑黑的像煤渣。

还有个9v的充电电池,电压掉到4v,用傻充充电后电压正常。那电池买来真是吃灰了。其实万用表不太耗电,备用电池一般都是放坏了的。同学们,赞同这个说法不。

网友A:
我的数字表都改用变压器供电了。弄一个DC插座,在工作台用的时候插变压器,移动工作时用电池。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经常忘了关万用表的电......所以变压器供电很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数字表都改用变压器供电了。弄一个DC插座,在工作台用的时候插变压器,移动工作时用电池。
我有一个很 ...

还好我接触的万用表都有无操作自动关机的功能。楼主拆个9V碱性电池吧,更好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数字表都改用变压器供电了。弄一个DC插座,在工作台用的时候插变压器,移动工作时用电池。
我有一个很 ...

改个无线充电电池进去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接触的万用表都有无操作自动关机的功能。楼主拆个9V碱性电池吧,更好玩··· ...

自动关机也费电哈。自从用了变压器,电池基本是自损耗。移动工作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个无线充电电池进去会不会更好点?

既然改电池的话就没必要搞得太复杂了。弄个锂电充一次电都能用好长时间了。还是我的变压器大法好。无干扰无电池损耗....改动的地方也少,就是加一个DC插座而已。变压器和稳压块都外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电池的话就没必要搞得太复杂了。弄个锂电充一次电都能用好长时间了。还是我的变压器大法好。无干扰 ...

一个9v电池也才1块钱,能用1-2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电池的话就没必要搞得太复杂了。弄个锂电充一次电都能用好长时间了。还是我的变压器大法好。无干扰 ...

嗯,这就看个人喜好了,有的人就喜欢多折腾,有的人就喜欢实用就好,个人理解不一样嘛,我还是在用普通电池,反正我的万用表不用时过一会自己就关机了

网友:
我是来看万用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9v电池也才1块钱,能用1-2年。

老兄。咱没纠结电池多少钱。也曾为了省却一些麻烦事而买了一整盒,十个电池在那里备用。哦对了,我一个电池真用不了一两年。万用表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用的,自动断电也有N次.....
关键是,电池这事最郁闷的时候是,电池没电而我手上又没有备用又必须要用又不想麻烦去买的时候最纠结了。

最后那盒电池扔掉了大半,都是自损耗坏掉了。
各人喜好问题。无解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就看个人喜好了,有的人就喜欢多折腾,有的人就喜欢实用就好,个人理解不一样嘛,我还是在用普通电 ...

嗯,通常我在被一些问题弄到烦了就会开始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