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SD移动硬盘存储方案选择?

楼主(2019-03-10):
现在有个256的Chipfancier固态U盘,空间不够了,实际使用和测试有些掉速了,想换个大容量的移动硬盘。

第一,再搞个1T的Chipfancier固态U盘,据说新的不掉速了,就是有点贵,但比较便携好拿,我经常出差拿着方便。

第二,弄个M.2固态+硬盘盒,价格也是2千左右,体积稍微大了点,但影响也不太大,还可以接受。
那种方案好些?M.2+硬盘盒是不是速度要快些?会不会降速?

我电脑苹果Air,3.0接口。

网友:
路过,这么高级的玩意没有玩过。

网友:
必选第二方案。第一方案已经落后。

网友:
看片么用
msata 加转接盒也行
是M2 SATA加 2242 加转接也行
关键是看速度要求

网友:
第二,或者2.5的。搞视频么?

网友:
方案二,用 NVME M.2转TYPE-C3.1 的盒子,速度快,就算降速也不会低于SATA3的速度,
重要数据还是要注意备份,不然掉盘了很心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