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音喇叭膜能修不?

楼主(2019-03-10):
入手旧音箱一对,一只高音喇叭坏了,拆了,音膜能修不?
不通,外观没有检查出断点。

网友:
可以换个音圈。

网友A:
接断点可能会比较难,可以考虑买一个尺寸一样的更换。

楼主:
新的 已经买回来了,择日换上!看外观,线圈高低不一,倾斜。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断点可能会比较难,可以考虑买一个尺寸一样的更换。

对,我拆了二个烧掉的,也看不得烧掉痕迹,老老实实买音圈换上,
1、买音圈注意直径、阻坑、绕在高度
2、更换的时候注意同心定位,可以在四向插入纸片或簿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