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灯能用的人体感应开关(三线制)

楼主(2019-03-10):
之前在某位坛友里帖子里说过,我们这边厂里的楼道灯是led的,有坛友说他们那的感应开关装led后24小时长亮,不会灭,今天我就来检查一下这个感应开关有什么不同
人走近 上面的led球泡亮了

感应开关特写

开始拆

接了三根线,黑的是零线,两根红的是火线进和出,最常见的感应开关是两线制,没有零线的

带电的,安全起见,拆掉火线, 壳子背面有写使用说明

感应头和光敏电阻

拆出电路板  阻容降压给芯片供电

主控芯片
MA8072 兼容其它厂商的8072芯片

bt137可控硅

0.27uf 630v cbb电容

还有只mos管 2N7000 n-mos 60v 0.2a

***8072 红外感应芯片资料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门外楼道的声控灯座装雷士的就是一个亮度常亮,换欧普的过会就会暗下来,但还是常亮。当然这个座子比较渣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外楼道的声控灯座装雷士的就是一个亮度常亮,换欧普的过会就会暗下来,但还是常亮。当然这个座子比较渣 ...

改天你拆了看看电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哈哈

网友:
两线的感应开关好像不能控制led灯

网友(2020-08-18):
做工还不错啊,和欧普灯差不多了啊

网友(2021-04-28):
这个能一直亮么?如果底下一直有人活动。
市售的都是来人就亮,到达延时就灭,不管人还在不在

网友(2022-06-13):
三线怎么改二线?

网友(2024-04-04):
2线的led灯一直微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