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口袋型万用表:Lutron DM-9010

楼主(2019-03-10):
拆一只小万用表,台湾产的。硬芯7106芯片,都是直插元件。每个档位都能使用,直流电压档有点不稳,比如测AD584输出的5.0001V电压,用DC20V档测量,表显示4.98   ,4.99 ,5.00  ,5.01这样来回波动,不能稳定在某一读数,用DC200V档测量也是不稳定。电阻档测电阻很稳定。

(转盘这张照片没有拍好,看起来像是烧焦了一样,其实转盘是亮晶晶的)

网友:
打倒9伏电池的万用表!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转盘真的被烧焦了。。。。

网友A:
还好吧,不过廉颇老矣,看上去是众仪的略好,但是缺少晶体管测试功能。

网友B:
我的胜利VC921没有遇到这种跳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不过廉颇老矣,看上去是众仪的略好,但是缺少晶体管测试功能。

可以测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胜利VC921没有遇到这种跳数的情况。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2021-12-18):
我有两块袖珍表,也是读数不稳,换电容等小元件也不行,怀疑就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一块表,加一点润滑脂吧,都磨成那样了,优利德,日置,福禄克档盘开关都有涂有的,没有涂常用撑不了多久,磨损氧化会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