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次充电钻换掉的550电机拆解

楼主(2019-03-10):
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10149

清洁换向器后有一点改善,但电流还是偏大,干脆拆了

不得不说,外壳很坚固,拆了很久。

换向器

粗壮的线圈

转子做过动平衡

电刷

永久磁铁和轴承

最后来个爆炸图

网友A:
空载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流多少

很大,比充电钻带负载时的电流还大,接一个18650电线就发热

网友B:
好像没看见哪里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看见哪里爆炸了?

爆炸图了解一下,不是电机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炸图了解一下,不是电机炸了

哦哦,还以为可以看楼主表演将电机弄炸了的图片

网友:
把线圈拆开看看,可能不小心堵转造成局部短路(漆皮有破损)

网友:
如果是我,就自己绕转子。我上小学的时候四驱车电机转子就自己拆开绕,绕粗线,跑得快。

网友C:
换相器好象有短路

网友D:
550电机淘宝上一个十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相器好象有短路

缝隙刮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电机淘宝上一个十块钱左右

一个25元……

网友:
有刷机就是这点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大,比充电钻带负载时的电流还大,接一个18650电线就发热

电流过大无非两种,一是线圈之间短路,二就是换向器片之间的槽有导电物,导致短路了,所以,清一清槽,也许有惊喜。

网友F:
应该检测电流看一下,到底是多大的空载电流,这种电机空载电流本来就很大,你用18650供电,如果线很细,线就会发热的。

网友:
拆过进口跟国产的,讲真,国产的真的好差。。

网友:
空载1.6安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过大无非两种,一是线圈之间短路,二就是换向器片之间的槽有导电物,导致短路了,所以,清一清槽,也 ...

清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检测电流看一下,到底是多大的空载电流,这种电机空载电流本来就很大,你用18650供电,如果线很细,线 ...

接上12v的话换向器直接变红了,还冒烟

网友:
先测量整流子三相,每相的电阻值是否相同,不相同的话,很可能是绕的线圈绝缘裂开,跟铁芯发生短路,然后电机装回测试,空载转速不是很快,但空载电流太大,去掉供电后,电机像刹车的效果突然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