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感应灯,暴力改夜灯

楼主(2019-03-10):
去年下半年,跟风买了个太阳能感应庭院灯,也就是为了建立感性认识(帖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3743),大致长得下面这样:

光源面板透明,灯珠直视可见

电池充电或替换,需要打开底板

根据热释电传感器处理芯片的规格书的意思,将当前R6的103阻值改小(以3K为限),可以提高感应灵敏度。另外,坛友也提供了其它的宝贵建议,苦于小白既往对此芯片无认知(当然现在还是如此),无基础也不懂电路原理,加之百搭的条件、时间等借口,连最简单的R6改动都一直没试。

相信买了这个灯的坛友,大多数没有值得用庭院灯照明的庭院,更不会为了一个庭院灯的名称而去买个庭院,最终吃灰的多。同样原因,解剖麻雀后,我试着当夜灯用了几天,就束之高阁了。不爽的原因(仅指挪作夜灯用),主要是感应距离太小、亮灯时刺眼(当然是应用场景问题)。其次是电源开关在背面,操作不方便;此外,虽然是可拆卸电池结构,但需充电或替换电池时,甚是麻烦。
转机出现在去年底,米4手机使用中经常自动关机,加之此前的触摸失灵、乱跳,怀疑是屏幕、电池问题,赌一把,马宝150购入让它满血复活。换下来的电池,尽管肯定有衰减,看在标称的份上,没舍得扔。
也许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想把感应灯电池改成带充电功能的内置式,顺便把R6改小试试效果

下面就是巧合捡根葱,办了一桌饭的故事。全部手工,使用美工刀、刻刀、锥子一类小而暴力工具

改过R6,试了感应距离有明显增加,那就按夜灯要求给光源加点柔光吧

索性再把电源开关改到正面,手指即可完成操作

当然还有个充电管理板要上位

再找个导光柱完善一下充电指示

本来换个电池的事,越弄越多了,下面继续...

楼主:
还有个开关没弄,先观察、想象安装空间和固定

这就开始组装

电池接口这样处理后,有没有觉得安全、可靠多了

暴力改造结束,属于废物利用、自娱自乐,没有示范意义,请轻喷!
有坛友比较迷信这些小电子产品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我总觉着有炒概念之嫌。到底情况怎么样呢?乘着拆改抽空实测了一下,表测结果分享坛友参考(希望仅代表个案)。
环境条件:白天、多云、无阳光直射,靠近采光窗口

室内明亮朝光放置,1毫安短路电流都没有,再减去充电压差,还能有什么充电电流,至多作为提供极弱电流的光控电路的元件之一存在。至于室外强阳光直射下的情况,当时没有环境条件未测(成月的阴雨天),想必也好不到哪去,有环境条件的坛友,不妨测了分享大家,以正视听。

帖完,谢谢你路过!

网友:
挺好的,我的也是距离比较短,正好需要你的指点,改电阻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装饰意义大于实用价值

网友:
改得挺圆满,看来不会吃灰了

网友:
太阳能,基本就是摆设

网友A:
事越搞越大了,你空上感应距离怎么那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越搞越大了,你空上感应距离怎么那么近的

当时,有很多坛友撸过这款,产品原始感应距离都在20-30cm,我也不知道感应距离为什么会那么近,会不会感应头和/或处理芯片就是残次品,存在先天质量问题?!拆过个米家的感应夜灯,尽管传感器前没有菲涅尔透镜设计,感应距离也能达到4米左右,这个太阳能感应灯真的很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开关没弄,先观察、想象安装空间和固定

我再坛友处购买了4套感应灯,用着很灵敏,缺点就是空间太小,大电池吼不住。。

网友C:
下次买那种你这个两倍长的,芯片不同更集成了,灵敏度2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坛友处购买了4套感应灯,用着很灵敏,缺点就是空间太小,大电池吼不住。。 ...

电子烟里那种小圆柱锂电,犄角旮旯里到处塞满增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买那种你这个两倍长的,芯片不同更集成了,灵敏度2米以上。。。。

谢谢建议!没有刚需,只是把入坑闲置的利用一下

网友:
事情搞得大了,不过还不错

网友:
手艺不错,这灯一下子很好了。
买了这么好的庭院灯,一定要计划去买个庭院

网友:
不错的小夜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我的放老家院子里了,3个改了电池,用了半年多了,还经历了冬天,中间有次发现不太亮了就晒了一天,值了

网友:
一片太阳能电池,这个尺寸的一般都是0.5v不到50ma。加上串联所以实际电流你懂的,聊胜于无。太阳能电池板不大就是废物

网友:
LZ买的不行,偶两次买了两家店的感应都在2米左右,放在晒台上吃灰,也就是晚上走过去时有个亮,LP说光污染。看来要学LZ,用个什么挡一下光

网友:
折腾精神大力赞扬,想法也很不错,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大的太阳能板,夏天光照强烈的情况下,正常是超过25ma的,本来9.9就是玩具价,单晶硅的太阳能板这么大一块也就这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