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笔记本电池过放被锁死

楼主(2019-03-10):
华硕笔记本借给别人用,结果电池过放,导致0%电量无法充电,于是就把电池拆下来,一节一节充电。
电池型号为A41-X550E,一共有四节电芯。其中一节电压为2.3V,有两节电压为0.2V,另外一节电压为负0.2V。没错,极性反了。

1、从充电宝中拆下了充电板,给2.3V的电池充电,使其升压到3.75V;
2、另外两节0.2V的电池,分别用6F22电池(9V)对其进行多次充电,每次充电1秒,使其电压升到2.5V,再用充电器充到3.75V。(因为没有专业直流电源,只好用6F22代替,8V-12V的直流电激活都可以)
3、最后一节极性颠倒的电池,首先要用电阻、LED对其进行反向放电,当电压低于负0.1V时,用8V-12V的直流电对其进行多次正向充电,每次充电1秒,使其电压升到2.5V,再用充电器充到3.75V。

电池极性颠倒的原因:
当锂电池过度放电的时候,同电池组中的其它电池,会给过度放电的电池反向充电,使电池极性颠倒。

电池极性颠倒的现象: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故障的电池,不管正着测还是反着测都会蜂鸣;
用电压档测量,电池负极颠倒为正极,电池正极变为负极。

好不容易把4节过放的电池修好了,电池稳定在3.75V,串联电压为15V。
结果插入电脑显示:0%未充电,电池需要更换。测量电池的输出端,电压为0V。
该死!电池芯片居然被锁住了,管理芯片为BQ30Z554,使用网友的方法无效:电芯正极和输出端正极短接,真的好头痛。

没有RESET端口,不能重置,DAMN!

充电宝电池过放,只要上电就能自动恢复。凭什么笔记本电池过放就要换整块电池,奸商!

网友:
凭什么笔记本电池过放就要换整块电池,奸商 说得好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锁死问题,这么多年来,厂家为什么就是不改进呢?锁死电池除了售后维修好赚钱之外还有什么必要理由?

网友:
厂商确实太无聊了

网友B:
笔记本电池有的还有循环次数限制,都是管理芯片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锁死问题,这么多年来,厂家为什么就是不改进呢?锁死电池除了售后维修好赚钱之外还有什么必要理 ...

很多人的笔记本电池会故障,其实基本上电芯是好的,全都是芯片搞的鬼。我的一台hp笔记本电脑经常连接电源,没有过放,5年了也没坏,只不过续航确实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有的还有循环次数限制,都是管理芯片惹的祸

就跟打印机墨盒一样,有专门的管理芯片。谋取暴利

网友:
那我估计我同事的那个也是锁死了

网友:
非常恶心的变相威迫更换设计。

网友:
说到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厂家为了赚钱故意设置的电池过放锁起来目的就是防止用户私自改装造成爆炸等严重后果。其次就是如果电池没有保护锁所有用户都像你们这样玩过放就把电池拆下来充电,那售后 厂家不得喝西北风去

网友:
笔记本电池过度放电还是第一次见,应该说管理芯片太差劲了

网友C:
东芝一些型号的笔电,电芯坏了,直接断开电池,照原样换新电池,装电脑上充一下电就激活了,循环一次就可以知道剩余容量。
要是都像这样就好了。现在一些单反相机的原装也一样,一断开电芯,或者其中一节有问题,内阻大或者过放保护板都会锁,锁了还没有设备、方法去激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一些型号的笔电,电芯坏了,直接断开电池,照原样换新电池,装电脑上充一下电就激活了,循环一次就可以 ...

利益至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锁死问题,这么多年来,厂家为什么就是不改进呢?锁死电池除了售后维修好赚钱之外还有什么必要理 ...

厂家会说这是为了保证用户使用的安全...
不过万一自己换了劣质电芯后出事的话, 99.9%的用户会推卸责任. 这么看锁死电池也很有必要.

网友E:
笔记本正常情况是不会过放的,除非主板坏了,放到负电压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正常情况是不会过放的,除非主板坏了,放到负电压太不可思议了

电脑借给别人用,过放以后,电池组两端电压极低,就变成了0%未充电。电池放了好几年都没管,最近捣弄电池,才发现极性颠倒的问题。

你可以搜一下电瓶极性颠倒的案例,都是因为过放后未及时充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会说这是为了保证用户使用的安全...
不过万一自己换了劣质电芯后出事的话, 99.9%的用户会推卸责任.  ...

那我就是0.1%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正常情况是不会过放的,除非主板坏了,放到负电压太不可思议了

厂商逼你换新的手段。少部分笔记本电池只要上电就能自动回复,大部分是直接锁死芯片的。

网友:
取出电池,还能无损恢复外壳吗?

网友:
好奇是怎么放电能把电池放到0,还能反极???
这已经大大超出了电池的正常使用范畴,自然要提示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