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怎么样?

楼主(2019-03-11):
一直想弄个点焊机焊电池组玩玩,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前几天同事买了一个新微波炉,于是请他把旧机子变压器给我拆来了,格兰仕800w,锯掉绕组看是铝线,

拿掉里面线圈和铁片后,窗口不是很大,按大小我这只能用国标16平方绕3圈,再加加2组6平方绕三圈,已经塞的满满的了,这样总共有28平方电线可以点焊18650电池了吗?

没有专门工具,这铜鼻头子怎么弄好,某宝买的焊针还没到,只有等过几天再试吧

网友:
弄好发个教程,我家微波炉也是刚刚换,也想弄一个,另外微波炉除了拆变压器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网友:
铜鼻子里面放焊锡 直接拿火烧  融化后把剥好的线头塞进去

网友A:
用这焊18650估计会爆炸,功率太大,火花一闪……呯!!

网友:
可以焊电池,我在以前在老版发过做点焊机的帖子。

网友:
没问题,真的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的。其实有的,还有弄2个变压器改的

网友:
功率很足啊,这个变压器质量很好。

网友:
不怎么样,只能点电池

网友:
楼主到底可以了吗

网友(2020-12-24):
现在好像都是铜包铝的了

网友:
可以的,再加个控制板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好用的制作方法,可正弦波一个周或半周预热点焊,效果不错
CD4017控制时间、普通变压器改制的点焊机|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2263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A:
用这焊18650估计会爆炸,功率太大,火花一闪……呯!!

你真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