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39....液晶电视没背光维修

楼主(2019-03-11):
同行海信LED39.....液晶电视维修一波多折,同行修过说在客户那里拿回又可以开机正常显示,送回去过了一段时间有来故障开机正常有海信声音,就是屏幕没显示,再次拿回来这次怎么开都没显示,拆机测量辅助电源12V正常背光24V供电0V,测量发现初级不起振,电源芯片是1271A 6脚VCC 12V正常 5脚就是没输出,由于手头上没有网上查了下跟FAN6755可以互换,换完后还是没输出,那就跟辅助电源上的1271A芯片对调了一下,这下了辅助电源也不工作了,又换了一片FAN6755,还是不行结果调了调去24V电源那边电源芯片都炸了,芯片烧了附近的电阻也一起烧了,最后再查手头上哪个芯片脚位一样最后查到8A01 脚位一样,换上后还是一样然后还是一样继续跟辅助电源的1271A对调辅电源使用8A01可以开机证明是通用的,继续找问题发现 6脚相连的三脚的2极管有一路开路的换了一个,还有一个三极管BC击穿的换上还是没反应人都崩溃了,然后没办法换下芯片附近的贴片电容屏幕闪了一下灭了,难度电容问题,最后把恒流板线拔了24V稳稳不掉以为电容电没放电接了个电机24V转动正常证明电影板修好了,后来把维修时接的灯泡拆了直接上保险开正常了!

网友:
贴片元件表面无明显坏,不好修了

网友:
板子都要被拆烂了。

网友:
一口气看完,,看得我都不知道晕了

网友:
看样子……不好修好了?

网友:
这还是个技术活呀

网友:
好长的句子,没标点,难懂

网友(2020-07-06):
这种国产机没什么修理价值了,还是扔了吧,直接买新4K液晶机多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