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简易开尔文夹

楼主(2019-03-11):
这种开尔文夹是否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A:
这个自制,不需要什么专业工具。你能把铜板弯成这个样子,可以说几乎就算成功了。铰支座用工作塑料车成工字型旋转体,再套成弹力胶管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小巧,转轴可以用两个片加一个柱,螺丝锁上去,就不用上车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巧,转轴可以用两个片加一个柱,螺丝锁上去,就不用上车床了,

上电钻就行了。

网友:
凑活用的话,找个塑料或是竹夹子,前面粘两个铜片再焊两条线就OK了

网友C:
我来数码那么久了居然不知道开尔文夹有嘛用

网友:
可以自制啊,就是怕像胶老化

网友:
没必要吧,成本不低,效果也不见的比欧文的好,这东西质量好的,几乎终生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制,不需要什么专业工具。你能把铜板弯成这个样子,可以说几乎就算成功了。铰支座用工作塑料车成工字 ...

支持DIY,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数码那么久了居然不知道开尔文夹有嘛用

四线测量 ,电流与电压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