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索尼电子书拆机换电池(SONY PRS-505)

楼主(2019-03-11):
索尼大法的电子书,墨水屏,全铝外壳,做工精细,然而电池不行了,充一次电只能看几个小时

拆机,抽出模块

背面

壳子

拆电池

电池特写

新电池对比

换好加壳开机

网友A:
才800mAh的啊,当然不够用

网友:
电子墨水屏很省电的,800毫安够用很久了

网友:
高级货啊,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800mAh的啊,当然不够用

电纸书为了轻薄,加上屏幕特殊的原理,平时显示是不耗电,一般不会配备很大的电池(kindle那么厚的机子带个背光一般也就1400毫安时),800毫安时按正常文字阅读 四天到一周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拆的这部机子电池充满只能用几个小时的话,有可能原来的电池内阻很大或者自然损耗,容量应该剩的不多了

楼主:
墨水屏耗电少,800mAh应该够用了

网友B:
关了wifi不,电纸书不下书的时候关了wifi呐
wifi最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了wifi不,电纸书不下书的时候关了wifi呐
wifi最耗电

这个电子书没wifi,只能有线连接

网友(2019-06-08):
胆大心细,不然很容易弄断排线的

网友(2020-03-17):
请问一下,电池的型号和汉化教程...最近入了一本505,看啥都是方块和问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