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偶也来D个简易磁力棒,方便清理炉头铁锈

楼主(2019-03-11):
上次检修燃气灶,发现炉头里好多铁锈
坛友提醒可以用磁铁吸
磁铁直接吸不好清理,偶就参考其他坛友做个简易磁力棒

材料:吸管两根,要吸西米露或龟苓膏那种粗的

俩吸管刚好可套一起

圆柱钕磁一枚

能放进细吸管里

略有点松
因为不是长久用,就缠点不干胶塞进去

粗管截断一点,方便拔插

找了个合适的盖子

套在粗管前面当堵头

插入细管,基本形状就出来了

估计抽细管时铁锈会跟着跑
就找来橡皮筋

缠在堵头上作为挡板
PS:其实完全用不着,铁锈根本不跑

又拿回形针来试效果

看起来可以的

楼下实战

楼主:
插入燃气灶炉头

吸出铁锈了

抽细管,铁锈掉

由于前面的堵头直径略大,炉头部分眼里进不去
换一个堵头方案

打火机加热粗细管一边
小心旋转软化部分,冷却剪断成这样

所有眼都可以进去了

和前面的效果一样

终于清理了一堆铁锈出来

这玩意简单吧,吸管也很好找,效果也还行

网友A:
你别说还实用的~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个东西挺实用的,厉害。我有打印机硒鼓里面的磁棒,还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C:
这个办法好,不过,如果可以,还是用钢丝刷擦一擦,效果都好!另外,注意检查看看有无漏洞,安全无小事,尤其是家中有老人使用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还实用的~

哈哈哈,中间还试了个方案,但还是最后这种好

网友:
用吸管,创意不错

网友D:
这东西原理不复杂,但是非常的实用,针对那些手伸不进去的地方清理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个东西挺实用的,厉害。我有打印机硒鼓里面的磁棒,还不知道怎么玩 ...

硒鼓里面的磁棒没见过,直接就当磁力棒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硒鼓里面的磁棒没见过,直接就当磁力棒用?

那东西应该不是强磁,就是个黑色的那种吸铁石样的,只不过是个长长的棒棒,直径大概一公分,长度应该是二十公分左右,和A4纸的短边应该差不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不过,如果可以,还是用钢丝刷擦一擦,效果都好!另外,注意检查看看有无漏洞,安全无小事,尤 ...

刷炉头么?还是算了,没必要太干净
清理铁锈偶是担心堵了

网友E:
用细绳拴个小磁钢放进去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F:
谢谢分享 ,简单实用

网友:
不错的生活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原理不复杂,但是非常的实用,针对那些手伸不进去的地方清理非常好。 ...

是的,但只对有铁磁性的物质有作用
当然用吸尘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强磁铁我有上百颗,都给儿子做玩具了,我这种吸力太强了吸到铁上很难扣下来

网友:
方法不错,我都是用方便袋包磁铁易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应该不是强磁,就是个黑色的那种吸铁石样的,只不过是个长长的棒棒,直径大概一公分,长度应该是二 ...

如果磁性弱吸不住铁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细绳拴个小磁钢放进去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种方法应该不行,要知道强磁很厉害的,吸在铁上很难拉下来,即便下来估计铁锈会弹得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简单实用

主要是找合适的吸管和堵头费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