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两块LED驱动板对比

楼主(2019-03-11):
两块LED驱动板对比---一块有外壳一块没有,主控芯片不同,一个用的是HT9833D,另一个是13537C 。。。。。。
第一块

两块对比

第二块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PCB板还是挺大块的。。。。

网友B:
led驱动芯片简直就是五花八门,对于芯片极维修根本没法备齐,所以一旦驱动坏了直接换驱动,
对于分段芯片来说备tc2608还将就,对于恒流芯片来说以晶丰方案居多

网友C:
看着第二款驱动做工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还是挺大块的。。。。

板大走四方,好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驱动芯片简直就是五花八门,对于芯片极维修根本没法备齐,所以一旦驱动坏了直接换驱动,
对于分段芯片来 ...

信息量挺大,驱动芯片品种就是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第二款驱动做工要好一些

一个单面直插,一个双面贴片。

网友:
第一个非隔离的,通用性强,质量一般,第二个隔离的,强点

网友D:
基本都一个模板,桥堆-滤波-泄容电阻-ic-取样电阻-启动电阻电容-接地-电阻接地限制开路电压-快速恢复二极管-后级滤波-电感/变压器
最近折腾晶丰的bp9938e,超精简的恒流驱动方案,用洞洞板随便做。
至于隔离非隔离的,市面上功率稍微大点的灯,驱动开路电压均大于36v......能 操作的会在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一个模板,桥堆-滤波-泄容电阻-ic-取样电阻-启动电阻电容-接地-电阻接地限制开路电压-快速恢复二极管 ...

都是低端产品,简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