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机械硬盘拆。。拆。。

楼主(2019-03-11):
翻到一个小个的机械硬盘,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得到到,也忘记了是什么设备拆到的,拆了吧。
正面

拆到一个小镜子

网友:
老MP3用的多

网友A:
我还以为是1.8寸的呢

网友:
还有比这个小很多的

网友B:
这是CF接口的1.8寸硬盘,是向CF卡看齐的;还有更小的0.85寸微硬盘,基本是向SD卡看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F接口的1.8寸硬盘,是向CF卡看齐的;还有更小的0.85寸微硬盘,基本是向SD卡看齐的。

多谢熊猫哥科普

网友:
可以获得磁铁两块

网友:
好精致,一直不太会看名牌上写的硬盘的容量,不知道这容量多大

网友:
比起苹果那个  这个算是庞然大物了

网友:
真可爱丫 可以一口吃掉

网友:
1.8寸不算小了,还有CF卡大小的微硬盘

网友:
CF卡的机械硬盘了解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一些播放器上的,当时的固态存储颗粒不到1G。

网友:
超霸的充电电池 使用效果 如何

网友:
我曾经拆过一个更小的,CF卡接口的日立盘。盘片是玻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1.8寸的呢

确实是1.8寸的,东芝1.8寸CF2(记得当年查的时候好像是CF2口,也有说CF口的)是20G硬盘,我当年地摊赌的棒子国的朝华MP3就带着个2005的这玩意,也是20G,后来还赌过一个40G的,

网友:
我这儿还有好几块6G的呢
没地方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1.8寸的,东芝1.8寸CF2(记得当年查的时候好像是CF2口,也有说CF口的)是20G硬盘,我当年地摊赌的棒 ...

估计你输了,这玩意儿过去老MP3的,当时内存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输了,这玩意儿过去老MP3的,当时内存不会很大

嘿嘿,没啥输赢的,这个硬盘MP3,录音机,还不错,硬盘没有伤,我曾经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晚上,插上话筒,对着电脑,念,用它录制了《遭遇史前文明》大概录制了170多集。
后来这个MP3又卖出去了,反正没翻车

网友:
以前的随身播放器、某些便携笔记本、摄像机这类的设备上使用的1.8寸硬盘,以IDE和CE接口居多,也有CF接口的。那时的芯片存储容量小,价格还贵,无法满足需要,只能用这个。不过微硬盘解决方案寿命很短,因为之后的存储芯片容量和价格都得到了突破,加之机械硬盘的固有缺点,比如耗电高、不耐震动等等,所以基本被存储芯片替代了。
相对2.5和3.5的机械硬盘,1.8和0.85的硬盘更容易坏,太薄了,裸盘使用时更需要小心,说不定手劲大一点就能把这东西搞坏。1.8寸的机械硬盘厚度从5到8毫米都有,容量从20G到240G不等,是否有更大的不清楚。0.85的机械硬盘只用过8G的,厚度没注意过。
机械微硬盘的品牌似乎不多,当然这是废话,能生产机械硬盘的厂家本来也没几个。我只看到过东芝和三星,还有HGST。据称相同情况下,三星的微硬盘有稍好一点的性能,不过貌似没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