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汽车应急电源智能夹

楼主(2019-03-11):
汽车启动电源夹子,这个一排5个mos,防止锂电池反向充电的吧,2个4700uf电容,ec5接头,夹子是铁的,磁铁能吸上去,线材是10awg  硅胶线,这个弄个3串大倍率锂电池是不是能启动车子呢?

楼主:
板子上有个空零件位,看样子应该是个50电阻没有安,需要安一个吗?

网友A:
这个只是防反充电,如果和汽车电瓶+接-,-接+那就操蛋了,我买的是带继电器的就不会了。

网友B:
见过日本的汽车夹子,那才叫夹子,原来市场上找过,国内根本就没有,连仿的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防反充电,如果和汽车电瓶+接-,-接+那就操蛋了,我买的是带继电器的就不会了。 ...

带继电器的遇上电瓶一点点电都没有了带不动继电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日本的汽车夹子,那才叫夹子,原来市场上找过,国内根本就没有,连仿的都没 ...

用头上两铜块,电焊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个空零件位,看样子应该是个50电阻没有安,需要安一个吗?

用4串铁锂吧

网友:
我有个启动电源,平时测夹子没电,等接上电瓶后才能用的那种.
很不方便,车电瓶用到很低的时候没法用.

网友C:
去年论坛卖的磷铁锂电池10AH/50C放电的最合适做启动电源,我买了8只,轻轻松松启动SU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论坛卖的磷铁锂电池10AH/50C放电的最合适做启动电源,我买了8只,轻轻松松启动SUV ...

还有链接吗    米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链接吗    米一个

不知道,你自己翻帖子,老网站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论坛卖的磷铁锂电池10AH/50C放电的最合适做启动电源,我买了8只,轻轻松松启动SUV ...

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2020-03-03):
这东西没有必要搞的太复杂。

网友(2020-10-21):
这是纯粹的把N-MOSFET当二极管在用,上面的MOSFET门极没有驱动,根本不会导通,仅仅是用了MOSFET内部二极管来承受电流,还不如来几个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并联实在。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B:
见过日本的汽车夹子,那才叫夹子,原来市场上找过,国内根本就没有,连仿的都没 ...

绝不仿制,太废料了。

网友:
我有两个五防夹子,  防什么反流 , 反接, 短路。。。另外两防想不起来了。。里面还带个小蜂鸣器

网友(2022-09-16):
这个也不是智能的,只是一般防反充的吧

网友(2023-01-29):
这个二极管有三个脚,共阴的,为什么只用了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