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5s扩容,硬盘拆装

楼主(2019-03-11):
本人有一台苹果5s16g的,(本来自学手机维修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想从网上买了个32g的硬盘想自己扩容,(让老板已经写好资料了),想着等硬盘一到装上刷机用,注意ios12系统

我用的是850d直风风枪(5代是黑盘)开3挡风,320左右,因机而异吧,没多少胶,而且5s的CPU就在被面怕爆U,所以没除胶。

成功吹下,一看掉了四个点,当时一看心都凉了,网上一查是空点,就松了口气。

本来想不除胶的,毕竟看点非常大当时还是,鬼使神差的除胶了,结果掉了个点,是地脚

这里提醒一下,5s无硬盘开机电流,60~63ma左右跳变。

本来不想拆CPU罩子的,但拆硬盘罩的时候CPU罩已经开了,干脆直接拿下,没有鼓包,但一条非常小的裂橫。

其实买的硬盘还没到,想先拆下来看看手生不生,一切照旧,原硬盘值锡,(这里我用的是6p的网)这里锡浆品牌我就没拍了,但是结果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一次过,重装了好几次,后来一想掉的几个点有几个地脚,就给飞上线了

最后一次装硬盘,不开机测的时候漏的0.5ma,心想老机器就没管了。

装机测试,完美开机,但是。看了很多维修视频资料,本能的点到指南针里面,果然,撕座子保护贴的时候就知道不对劲,结果指南针定北三度就是下图的u16爆脚了

可以看到,u16爆角了现在问题来了,机器已经成功开机,而且我特地的把手机还原了,也是成功激活。我知道苹果刷机要过指南针,买配件不太现实业余玩家太成本高
所以请问下大家这个影响刷机吗?麻烦大家给个思路,顺便问问大家5s硬盘怎么测好坏?
因为图片拍少了,所以用了视频截图。

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96

网友:
不懂帮顶,谢谢分享,是个技术活,大师才能玩得转

网友A:
太专业了,B站问问艾奥科技吧

网友:
这可是个手艺活,搞不来……

网友B:
测试手机硬盘好坏貌似只能上硬盘测试架了

网友:
有块爆屏的主板想拆硬盘做U盘,好像做不了

网友:
5s换硬盘难度是最大好多专业维修的都不敢接,买块料板拆件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手机硬盘好坏貌似只能上硬盘测试架了

平民玩家哪有那么全的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了,B站问问艾奥科技吧

艾奥?我去看看

网友C:
18年陪前女友去山寨品牌店,6sp扩容64g+换传说中的原装电池花了450。

网友D:
手里有个5s卡贴机给我妈用了 一直不敢升系统 问问最高能升多少 现在新卡贴能解不 8.几的系统有应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个5s卡贴机给我妈用了 一直不敢升系统 问问最高能升多少 现在新卡贴能解不 8.几的系统有应用不能用 ...

刚刚刷完iPhone_4.0_64bit_12.1.4_16D57_Restore

网友:
谢谢朋友的经验分享!我女儿也还在用5s,她也说空间不够用,但我不会加,以后需要的时候给她买个新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个5s卡贴机给我妈用了 一直不敢升系统 问问最高能升多少 现在新卡贴能解不 8.几的系统有应用不能用 ...

要说升级,可以一直升到最新版本,但卡贴机升级后好像要换卡贴

网友:
手上也有片5S的字库,没主控板来改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说升级,可以一直升到最新版本,但卡贴机升级后好像要换卡贴

肯定要换卡贴了 我原来的是好几年前的卡贴 就是不知道最新卡贴支持最新系统不

网友:
手艺不错,这活儿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5S我扩容两台失败。目前只敢扩容6以上机子。已经成功6以上的近七十台了。。。硬盘没有测试架的话,只能测阻值或者装上刷机过20%就是硬盘正常了。福州的话,你可以找我,我帮你测硬盘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年陪前女友去山寨品牌店,6sp扩容64g+换传说中的原装电池花了450。

没有所谓的纯原电池,只是说复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所谓的纯原电池,只是说复产的

确实是毛用没管还是那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