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聊做一个插座检测仪

楼主(2019-03-11):
其实也是无聊做的,漏电检测要用大功率电阻的,而大功率电阻找不到,下次买了再做。我本来已经买了公牛的检测仪了
看图吧

这个零线和相线相反了

这个缺地线

零相反了

三灯全亮,其实是相线和地线都有,相零相反,
然后缺零线。因为插排本来有个指示灯,检测仪的灯刚好串着了。
所以三灯齐亮

正确

这个还没打印,偷用一下别人的先。。。

网友A:
以前也无聊做了一个,测了一下家里插座后就扔桌上吃灰了!

网友B:
我一般不用这个。。。。感觉这东西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用这个。。。。感觉这东西不靠谱。。。

要配合电笔和电器才靠谱。。。
举个例子吧:你原来用着的插座是可以用的,那证明零相最多相反而已。。。然后再去测地线,不带电的话,然后再用这个检测仪测相位正确不。。
然后就是测漏电。。几个都测完,就证明插座合格。。。
漏电开关都叫你一个月用一次,所以这东西隔一段时间测试一次还是不错的,毕竟我家就曾经试过地线接触不良。。。洗衣机外壳带电,电了一我一下,以为是洗衣机漏电,后来一测,全部电线带电。然后给我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配合电笔和电器才靠谱。。。
举个例子吧:你原来用着的插座是可以用的,那证明零相最多相反而已。。。 ...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零线和地线互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无聊做了一个,测了一下家里插座后就扔桌上吃灰了!

你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网友:
这不是有送吗?还做啥呢

网友C:
很实用的插座接线测试工具,以前也做过,限流电阻用的180K的,阻值小了发热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零线和地线互换了?

你漏电开关正常的话,判断零线和地线互换太简单啦,插个用电器,漏电开关不跳闸就是正常(没有互换)。。。你漏电开关不正常的话(漏电开关本来就有测试按扭),就先把漏电开关换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实用的插座接线测试工具,以前也做过,限流电阻用的180K的,阻值小了发热比较厉害。 ...

我用150K,应该也挺严重。。。不过不是天天插上去,所以问题不大
我用到插座上的显示灯要串两个150K(也就是300K),不带二极管,照样很光的。。。

网友:
2口插座就无所谓正反了,时而反时而不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无聊做了一个,测了一下家里插座后就扔桌上吃灰了!

这个........如果别人找你让你帮他给房子布线(或室内改电)的话可以用上。(安装完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