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好像没人发过,滚筒洗衣机的门锁,完全拆解

楼主(2019-03-11):
好像没人发过,发个滚筒洗衣机的门锁,完全拆解

运行原理,图上可以看到
很简单的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A:
没注意过,门锁信号居然是用PTC发热双金属开关的。这样的话,洗衣结束断电后,要等双金属片冷却复位后才能开门锁?这个时间有点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过,门锁信号居然是用PTC发热双金属开关的。这样的话,洗衣结束断电后,要等双金属片冷却复位后才 ...

确实有碰到过,我家的海尔洗完衣服后就需要等一会儿才能开门

网友:
LG的洗衣机也是,洗好后要等一会才能开门,估计防止没完全停止就忽然开门的不安全吧!

网友B:
现在随时加衣的滚筒门锁不是这种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随时加衣的滚筒门锁不是这种结构了

不清楚,这个是西门子的滚筒洗衣机上的 已经有10个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过,门锁信号居然是用PTC发热双金属开关的。这样的话,洗衣结束断电后,要等双金属片冷却复位后才 ...

就是延时开关,防止意外带水开门等等,必须断电冷却后才可以开,   当然带水也可以